[播放] Sony B152 MP3播放器更换电池重生记!

楼主(2021-08-19):
Sony152B已经跟了我好多年了(都忘了,好像15年有了),时不时的拿出来听听,这不,冲不上电了,看了各位高手的拆机技巧,上淘宝淘了个电池,手边也没有电烙铁,其实有了也不会用,哈哈哈!幸不辱使命!冲上电了!

新电池

分解

没有电烙铁,把线拨开,搞一起!

哈哈,可以冲电啦!

网友:
厉害,纯手工,绿色环保。

网友A:
厉害,没有电烙铁也能换

网友B:
这。。。。我估计自己心里要念叨好几天,想着法子也要把它焊上。

网友:
这个当年要卖1000多元。

网友C:
这种神操作只有你掌握其中奥妙所在了。

网友:
还是喜欢用7号电池的MP3,直接换电池就行

网友D:
我那个也换了电池,当初电池鼓包了。买的不是太合适,盒盖不是很严实。不过,电池确实挺耐用。然后,换好了又在吃灰

网友E:
我小学时没有烙铁都是这种接线法,有时候线彻底断了,就在电路板上找附近的器件脚上接线。

网友:
还是花10块买个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没有电烙铁也能换

一是懒得去借,二是怕借来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估计自己心里要念叨好几天,想着法子也要把它焊上。

哈哈,这是强迫症,一定要把事做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神操作只有你掌握其中奥妙所在了。

主要还是动手能力差了点,,有过把老婆的水果手机换电池,结果被我撬坏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也换了电池,当初电池鼓包了。买的不是太合适,盒盖不是很严实。不过,电池确实挺耐用。然后,换好了 ...

动手是关键,修好就是目的,用不用看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小学时没有烙铁都是这种接线法,有时候线彻底断了,就在电路板上找附近的器件脚上接线。 ...

哈哈,前辈,前辈!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滴!

网友F:
我有一个B172F跟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
手电 蝇子拍 MPx 好多都是因为电池不给力而丢弃

网友:
必须焊上 焊点不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B172F跟你这个有点像

朋友,你好,我也有个B172F,被我不小心格式化了不开机,网上查了一下有很多这种机器,可能需要更新固件或者重新拷贝根目录文件

网友:
我有一个,总死机,还有就是用安卓手机把系统文件删除了后只能用收音机了,也找不到刷机或者升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