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什么办法防止安卓手机软件误卸载

楼主(2021-08-19):
比如说安卓手机,有时候微信很多资料,卸载后就麻烦了,万一小孩误操作或者自己迷糊的时候不小心按了卸载按钮,里面的数据全删除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我用手华为手机

楼主:
锁定布局后,你长按图标就不会弹出来卸载选项吗,为什么小米我锁定了之后还是能卸载

网友:
手机root,把不想卸载的app转换为系统应用。

网友:
小米的话在应用锁那里有个 隐藏应用 功能,可以把应用图标隐藏起来,要用的时候用手势调用

楼主:
我实验了下,华为锁定桌面的确实可以,小米系统还真没有这功能

网友:
小米虚拟桌面不就是么,直接变成双虚拟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定布局后,你长按图标就不会弹出来卸载选项吗,为什么小米我锁定了之后还是能卸载 ...

我的弹出来的的是:”桌面布局已锁定“,没有删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弹出来的的是:”桌面布局已锁定“,没有删除选项

对,我试验华为了,可以但是小米不行,就算把软件锁上一样可以卸载

楼主:
只能开手机分身了,但是开分身切换的时候会有点卡,切换会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