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 13007做电容放电器,可以用这个电路图吗

楼主(2021-08-19):
用 13007做电容放电,可以直接用这个图吗 ?不能 用要如何该 呢?谢谢!!!

网友:
NPN和PNP不能互换

网友A:
太麻烦了,我是这样

网友B:
搞不懂为啥你们要专门做个这玩意?电烙铁放电不挺好,合适的电阻也俯拾即是

网友C:
低压放电的话,R4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放电的话,R4不能太大

高压电容放电,能画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我是这样

这个,灯泡不好找,有线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电容放电,能画个图吗?

这个坛里的电脑电源400V滤波电容的放电用,电压太高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坛里的电脑电源400V滤波电容的放电用,电压太高就不知道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啥你们要专门做个这玩意?电烙铁放电不挺好,合适的电阻也俯拾即是 ...

其实我和你想法一样的,我做这个是解决烙铁插头

网友:
一个灯泡解决的问题,没必要整这么复杂

网友:
G9灯泡了解一下

楼主:
我觉得灯泡比较麻烦,还得拖2根线。

网友(2022-06-07):
在店里用的话还是灯泡方便省事

网友(2024-01-04):
我用旧微波炉里的灯泡,小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