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修了一台万和JSQ16-8B燃气热水器打不着火故障

楼主(2021-08-19):
        一台万和燃气热水器,型号为JSQ16-8B。故障现象为有高压点火,但打不着火。怀疑燃烧器里没有供气。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依次检查了燃气供气通路,风压开关,燃气电磁阀,这些都没问题。接着拆开水压控制部分,发现水压膜破裂。不明白了,水压膜破裂了居然还能正常打火。看来顶   开控制点火的微动开关,比顶开燃气开关容易。
        接下来在网上订购了54mm的水压膜,然后把拆下来的零件顺序安装回去,就大功告成了。
        此次维修也又得到了一个教训,拆下的零件没有放好,以至重新安装时漏装了一个燃气密封圈,装好试机时在两个零件结合部窜出了火苗,危险啊!下次再修东西时一定要把拆下的零件放在一起,这样才不会漏装东西,真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
我也换过几台万和热水器的水压膜了    用的时间长老化了   开始的时候膜只裂一点点能正常打火   慢慢裂得多就打不着火了

网友A:
老哥  我问下我这个热水器经常打不着火是什么原因  贴子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哥  我问下我这个热水器经常打不着火是什么原因  贴子如下

[家电] 热水器只打火不燃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3569-1-1.html

网友:
水压膜是这种热水器里最易坏的部件,还有就是那个点火控制
以前非强排式的只有300左右一台,现在多个强排,价格就是600到800了。

网友B:
水压膜是在进水口这边吗?我看你图上是拆了进气的这边。

网友:
我自己换新热水器的时候,打开燃气,再开热水器,点火有火花,但就是点不着,试了半天,才发现热水器燃气接头居然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压膜是在进水口这边吗?我看你图上是拆了进气的这边。

水压膜就在第七和第八张图片显示的那个结合部位之间,就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金属零件之间。
要拆水压膜从两边拆都可以。从供水那边拆可以少拆零件,从供气那边拆则要多拆几个零件。
因为我这台热水器是能打火确不能点燃,判断是不能供气,是从气路这端开始检查的,所以就从气路这边开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电] 热水器只打火不燃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3569-1-1.html

供气正常,点火正常,那只能考虑点火火花产生处燃气供应不足了。查一下火排这个部位的燃气通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