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8205A场效应管的S1和S2遭遇谜团

楼主(2021-08-19):
如图8205A

说说我的悲惨遭遇
我是参照hy2120官方示范电路原理图针脚画的PCB
元件来自淘宝,PCB捷配,组装完毕,保护板充放电正常,过压保护正常,能用,就是充电时8205A热,放电不热。测试发现充电时2120的OC电压达不到标准高电位,怀疑2120,还引发了退货退款

等新2120到货,8205也是新货,用相同PCB又组装了一块保护板,发热一模一样,其他功能正常

从淘宝买了一块成品,也是2120+8205,研究发现唯一区别就是其他不变,S1S2接B-P-互调

昨晚修改PCB重新捷配下单

前辈老师,能分析出发热与拉低OC电压的理论依据吗

楼主:
这么一个简单电路,却遇到这么多谜团
由于都是贴片元件,不能用泡泡板灵活测试
我又对比淘宝成品保护板布线
发现它并列的8205A的D1D2都是彼此贯通的
我又急忙飞线将D1D2都贯通,经过测试还是热

最气人的是,放电状态,G1G2高位电压都正常,8205A一点不热
只要一充电,G1电压还正常,G2才1.05伏特,不是0但偏低

神奇哦

网友A:
图不复杂,唯一要注意接OD的G极的MOS之S极接VSS(就是电池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复杂,唯一要注意接OD的G极的MOS之S极接VSS(就是电池0V)

@ccma1000 你好
可能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重新修改的PCB就是符合你的要求
我现在热的PCB接的不是B-,而是P-

等一两天,新的PCB到达,测试成功,虽然自我纠正在先
我还是要给你发糖的,同喜同喜,实战经验太重要了,理论的敏锐也同等重要
我如释重负,希望你的判断强调是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接颠倒了,为何充放电也正常呢?你能理论解释吗?
有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热呢?数码之家的会员爱好者们就是要从失败中学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复杂,唯一要注意接OD的G极的MOS之S极接VSS(就是电池0V)

你是正确的
这就是论坛的特点
只要自由发言,真理总能涌现
没等新的PCB到来,需要改动很小
我飞了两根线,8205A充电就冰冰凉
兑现诺言,给你发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