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压机有时候启动不了,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1-08-19):
嗡嗡响不转,我觉得是启动电容问题,拆下量了一下,标称是28uf,量下来24uf,然后拿去修电机那边想买一个,结果修电机的说不是电容问题,换了也没用,是电机坏了。
还是不信邪,并了2个风扇电容上去,一个1.8一个2.5,有时候还是启动不了,但是这会又正常了,每次启动都能成功。
除了电容问题,电机的问题能出在哪呢?不是卡缸,不启动的时候,用手拨电机风扇,感觉并不吃力。

网友:
把出气管稍微拧松一点试试看

网友A:
应该是电容问题    大功率单相电机只要不长时间过载不容易烧

网友B:
好像是气缸出气端到储气罐之间有个单向阀,而气缸出气端到单向阀之间会有个泄压阀,停机之后泄压阀把管内的气压释放,以便下次启动的。看看是不是泄压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气缸出气端到储气罐之间有个单向阀,而气缸出气端到单向阀之间会有个泄压阀,停机之后泄压阀把管内的 ...

开始也怀疑过这个问题的,后来不能启动时候,把气全放光,应该这时候气缸里即使有气被放掉了,但是仍然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问题    大功率单相电机只要不长时间过载不容易烧

电机嘛,也就烧掉了,或者断线短路了,或者卡住了,我觉得不会有其他问题,烧掉的可能性不大,线圈还是黄的,何况只要启动起来就能正常运转,卡住也不是,启动不了时候用手拨,并不吃力。
那么问题是,如果电机断线或者短路,会不会出现描述的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嘛,也就烧掉了,或者断线短路了,或者卡住了,我觉得不会有其他问题,烧掉的可能性不大,线圈还是黄 ...

用万用表量下电机阻值

网友:
一般来说,28的电容变成24应该不会有很明显的影响,不过有时候电容不是容量够就正常的,从简单修起,买个28uF电容换上去试试。

网友:
查查压力开关

网友:
查一下电机线圈的阻值,看是不是启动绕组短路了。绕组短路没的修,换电机

网友:
不转的时候,看压力开关是不是通,不通就是压力开关的问题

网友C:
泄压阀,一般和压力开关一体联动的,就是每次到压停机时会漏一股气的那个,不泄那股气的话下次就启动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泄压阀,一般和压力开关一体联动的,就是每次到压停机时会漏一股气的那个,不泄那股气的话下次就启动不起来 ...

不是泄压阀,每次压力到停机的时候,会听到噗呲的喷气声,然后拧松气泵到储气罐的金属管,没有气压,说明压力已经泄掉了,泄压阀正常。
已经换了个电容,还是不行,特别是热机的时候,此时打开电机头上风扇盖子,用手拨动风扇,感觉挺费力的,怀疑是轴承的问题,刚又 拆下气缸,发现轴承很轻松,只要一装上气缸,就比较费劲。
现在是气缸和皮碗的问题,已经拿去专门的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