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画了个3D打印机控制板PCB,欢迎吃螃蟹

楼主(2021-08-19):
之前画了一版,参考了MKS Robin Lite3

因为不支持2208模块的Uart,所以又参考了E3D重新画了一版,和Lite3比去掉了E1,增加了步进驱动Uart模式

有空了打一版验证下

https://oshwhub.com/jusha/rabbit-3d-printer

网友A:
若若 的问一句 gd32 同款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若 的问一句 gd32 同款的能用吗?

应该可以,记得gd32也就adc比stm32差点,其他的好像就是启动时切换晶振需要加延迟?记得使用的时候没加也可以,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
确实,支持UART模式,TMC系列才能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为了种花家的兔子们

网友B:
下个月先打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月先打一张

昨天刚焊了,周末搞一下试试水,有问题再调整

网友C:
PCB的图案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的图案是怎么画的?

PCB?你说的是兔子图案吗,立创eda支持图片导入,直接选择图片就完事了

网友(2022-12-01):
高手,
楼主辛苦了。学习再利用。

网友:
一样画,为什么不搞个6轴,现在都是独立双z轴占主流,许多还搞双挤出,4轴实在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