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规格的滑轮有必要用滚珠轴承不?

楼主(2021-08-19):
为了保家卫国,计划锻炼一下竹竿手臂。想搞个滑轮挂门上,搭配6MM的尼龙绳,拉一下20斤左右的哑铃。 棍子原本想上山砍一根杉木,后来想想不如买个擀面杖算了,最后发现PVC管好像也行。

为啥想到搞这个:某天下午在老家,顶着还不算猛烈的太阳,间歇锄地不到半小时,差点躺下,回家坐了好久才缓过来。感觉这劳动很能锻炼身体,甚至想在家附近找块草地以此锻炼。这个下拉感觉有点像锄地,先试试效果。

看了一下滑轮 比想象中的贵一点  304的带滚珠轴承要30以上。 没滚珠轴承的倒是便宜。

网友:
锻炼啊,不是为了省力,所以上什么滚珠

网友:
看看邻居哪家需要劈柴或什么的,既助人为乐,又锻炼了身体

网友A:
随便个就可以,用滚珠声音会小一些,如果不用滚珠的就要把黄油打到位,不是为了省力,是为了减少摩擦减少噪音

网友:
改装个电动自行车发电就很好

网友:
经常加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B:
趁楼主还没实施计划,打击一下
撸铁这事情楼主的想得太简单,铁饼这么吊着,楼主在另外一边扯,单滑轮,楼主的身体和铁饼串烧距离太近,一张一弛之间铁饼会晃动,形成谐振之后振幅会逐渐加大,参考深圳那栋大楼
在楼主练到忘情之时,可能铁饼会砸到膝盖;要是不巧,铁饼高那么几公分,砸到小丁丁是必然的,除非是牙签
所以劝楼主为香火着想,还是放弃滑轮的方案吧,单撸哑铃效果一样,更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楼主还没实施计划,打击一下
撸铁这事情楼主的想得太简单,铁饼这么吊着,楼主在另外一边扯,单滑轮,楼 ...

哈哈,你是不是砸过丁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楼主还没实施计划,打击一下
撸铁这事情楼主的想得太简单,铁饼这么吊着,楼主在另外一边扯,单滑轮,楼 ...

双滑轮放远一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楼主还没实施计划,打击一下
撸铁这事情楼主的想得太简单,铁饼这么吊着,楼主在另外一边扯,单滑轮,楼 ...

说出你的故事,感觉非常精彩

网友C:
其实这样搞纯属多余,哑铃无处不在,你找个重的木头大椅子,举个一百次,就够运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样搞纯属多余,哑铃无处不在,你找个重的木头大椅子,举个一百次,就够运动量了。 ...

此言差矣!不同的器具又不同的效果和乐趣。要运动量,直接原地跳就行,绳子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个就可以,用滚珠声音会小一些,如果不用滚珠的就要把黄油打到位,不是为了省力,是为了减少摩擦减少噪 ...

滑轮自身的摩擦和噪音没事,我是怕滑轮由于摩擦力过大根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楼主还没实施计划,打击一下
撸铁这事情楼主的想得太简单,铁饼这么吊着,楼主在另外一边扯,单滑轮,楼 ...

这个我早已考虑过,我站的位置必然是离开一米以外,下面还会放个垫子避免砸穿地板    如图

网友:
没有滚珠轴承的别忘加油也行

网友:
真有心锻炼,俯卧撑 引体向上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轮自身的摩擦和噪音没事,我是怕滑轮由于摩擦力过大根本不转。

打黄油,那个长脖子老吊,挖机,装载机之类的,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轴承的,都靠黄油来润滑。
没有轴承没问题,用吧。不过,肯定不如使用轴承的用着滑快,但对您的用处来讲,反倒是由于黄油的粘度增加了阻尼,倒也是个更好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早已考虑过,我站的位置必然是离开一米以外,下面还会放个垫子避免砸穿地板    如图

...

不用放垫子,在你人的方向上,合适的位置把绳子系个扣或者系个障碍物,使重物无法掉到地面,这样就不用在地上放垫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黄油,那个长脖子老吊,挖机,装载机之类的,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轴承的,都靠黄油来润滑。
没有轴承没问 ...

只要不是绳子硬摩擦 等于直接挂在个圆环上拖动  一切都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是绳子硬摩擦 等于直接挂在个圆环上拖动  一切都好说

没错,你讲的很对,只要不是让绳子在铁圈上来回拉,就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