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无人充电,为什么5个双联盒,10个充电口都有电压?

楼主(2021-08-19):
(图片)

网友:
实在不行回去读个幼儿园吧

网友:
插上充电器要检测充电器功率,然后再刷卡或者扫码才能充电。

网友:

 有电压就插充电器充电,别扫码、、、、鸟。

网友A:
城里人太可怜了,买个电动车充电,还这限制那限制

楼主:
老汉的酒,后劲大!一滴酒就把开心的果,闹得五迷三道,问题解决不了,还尽说一些无用的话!这就是数码6段的水平!

网友B:
那么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要忘记过去,

 现在讨论的是:同是一个表,同一档位,同样一种手法测量,同是2根线,只是不同的插座位置,就出现234V,221V,219V,217V,218V。那个混账的扫码无人充电桩,用串联法,竟然可以搞出5种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城里人太可怜了,买个电动车充电,还这限制那限制

确实是啊,关键是安装钱还得你买单,变相把充电费提高了,还得限制你每月充电小时,每个小区充电桩还不同,说白了都是圈钱
表面看好像科技进步方便群众,其实都是个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忘记过去,

现在讨论的是:同是一个表,同一档位,同样一种手法测量,同是2根线,只 ...

我用小学的加法算了一下,这几个串联电压得有1100V左右了吧。额滴个神。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从哪个串联电路里面走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小学的加法算了一下,这几个串联电压得有1100V左右了吧。额滴个神。 ...

 茶楼要收M,

 在这里灌水、、、、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茶楼要收M,

在这里灌水、、、、鸟。

才多少M,那边还是好耍些,这边太烧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才多少M,那边还是好耍些,这边太烧脑。

 你是对的,楼主也是对的,我是错的,这样就不会烧脑、、、、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对的,楼主也是对的,我是错的,这样就不会烧脑、、、、鸟。 ...

嗯,楼主是对的。借酒浇愁愁更愁,恰似一群TJ上Q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楼主是对的。借酒浇愁愁更愁,恰似一群TJ上QL。

楼主想尽方法,用尽手段,希望我们回帖帮他,证实充电桩是串联电路,
 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证实,楼主是对的,正确的。

                                                                                                    反正有错的不是我。

网友:
这基础知识也是醉的不要不要的!
既然都有电了,你就用吧!
管他啥联呢!

网友:
楼主最喜欢的5个字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是对的

楼主:
我们都在找电动车充电器,为什么在家里,能在电动车充电电池规定时间内充满电,而在公共充电桩这里却不能充满的原因?而回复的帖子没有一个在分析原因到底在哪里!近几天查阅了一些资料,都在强调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检测和控制,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控制,除了用电流控制外,还能有什么方法?
如果公共充电桩保持220V电压不变,电流输出小于充电器的工作电流,充电器不能满负荷工作,电动车充电电池(铅酸蓄电池),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8到9小时),充不满电!
以目前用户的现有条件,测量充电口输出电流,有诸多不变!但笨办法还是有的。以60V,20A充电器来说,充电盒标有电压220V,电流1.75A,计算功率385W。而充电器385W的功率与小太阳取暖器低档400W相当。把低档400W的小太阳取暖器,插入充电口内,比较一下,家外和家里的亮度和热量。不就一目了然吗!
另外正规厂家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装置。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检测和控制有必要吗?

网友:
我的看法是,公共充电桩有功率检测电路,检测到充电器电流小于它的设定值,就停止供电,但是铅酸电池要分3段(恒流-恒压-涓流-充满)充电,当进入到涓流充电时充电桩检测到小于它的设定值,就停止供电了,所以造成客户感觉到电瓶充不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