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锚鱼显示屏电路板

楼主(2021-08-19):
(图片)

楼主:
谁有电路图?

楼主:
掉水里不亮屏了

网友A:
按照屏的型号、电压配个板子,摄像头接口找好线序接上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屏的型号、电压配个板子,摄像头接口找好线序接上就能用了。

谢谢哈马上淘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