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水口钳手柄太薄伤手

楼主(2021-08-19):
水口钳手柄太薄伤手
没图好像说不过去,还是拍个照吧
都是撇家伙,不要看不起啊,只能说能用
绿色那个弹簧有点软了,大家图一乐吧

网友A:
威汉得  凯尼派克得手柄都厚实

网友B:
粘些自粘带就行。要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些自粘带就行。要买好点的

我包的泡棉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汉得  凯尼派克得手柄都厚实

确实,以后还是买好点的

网友B:
一般多是用斜口钳的。。买的二手贝印5元一把口不行了。还行。小日本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多是用斜口钳的。。买的二手贝印5元一把口不行了。还行。小日本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

斜口钳和水口钳有本质区别,用途不一样,

网友:
很久以前买的旧二手马牌斜口钳有点旧有点锈,还是很锋利,,那时买的时候只要18元还是很实惠的。正品多要100元,就怕假的亏残了。喜欢淘宝淘些旧二手东西。

网友B:
买的凯你派克尖嘴钳只要20元一把,也很是喜欢。做工不错。不要给打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凯你派克尖嘴钳只要20元一把,也很是喜欢。做工不错。不要给打赏了; ...

虽说连水口钳影子都没有说到,这么认真回答,给你两个打赏,哈哈

网友B:
不一定用好货pb 畏寒,,性价比也很重要,,立华电子家的螺丝刀只卖1.5元,我买了5把///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用好货pb 畏寒,,性价比也很重要,,立华电子家的螺丝刀只卖1.5元,我买了5把///感觉不错。 ...

你这是薅羊毛啊,不过我也是注重性价比优先的,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网友B:
还不错·。硬度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硬度还没试

凭肉眼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应该可以,啥牌子的?
凭感觉那些一般质量的颜色喜欢红色透明与绿色透明,能做这个颜色说明应该是正经厂家

网友C:
水口钳和偏口钳有本质上的区别,如切pcb上的零件脚,偏口钳茬高,没水口钳切出来的齐整,我的水口钳是切线路板专用。

网友:
没牌子,没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口钳和偏口钳有本质上的区别,如切pcb上的零件脚,偏口钳茬高,没水口钳切出来的齐整,我的水口钳是切线 ...

线路板怎么不用沟刀?
是的,水口钳不仅和斜口钳不一样,水口钳与水口钳之间都有差距的,有些剪脚是平的有些剪脚是斜口的,自然剪出平口的水口钳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怎么不用沟刀?
是的,水口钳不仅和斜口钳不一样,水口钳与水口钳之间都有差距的,有些剪脚是平的 ...

一块板上几十个另件(分立件)当然是水口钳好用,一排5一6条脚,一下就平了,偏口钳就不行了。

网友D:
右二的钳子有一把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二的钳子有一把同款

恭喜你拥有一把很一般的便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