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新款路由器,信号强悍的

楼主(2021-08-19):
几年前入了某讯的坑,大几万买了几个路由器,血亏不过某讯的产品确实不错,做工质量都不错。
当前正在用k3,5G信号不错,家里套内90平,一个k3放在中间就够。
k2p也有,放在老家用,算算从18年到现在3个年头了,依然很稳,感觉还能再坚持几年没问题。
(不是犟,k3,k2p的信号强度确实不错,2.5G 5G都有单独的功放)
中间测试过几个产品,什么米,什么为,什么link之类的,感觉信号都差点
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现在wifi6价格慢慢下来了
有没有推荐的wifi6路由器,要求信号强悍,最起码能比得上k2p的信号强度。

评论先别抬杠,有一说一,主要要求信号强度和稳定性,不想用ap之类的。

网友:
看错了,我还以为楼主找到一个强悍的路由器要跟大家分享

网友A:
多看看acwifi这个网站,挑自己喜欢的

网友:
家里也有K2P和K3 开始出现断流等问题 也在找路由器 所以看的路由器评测不少 看着评价挺好的路由器买了好几个 但是看评测都不错啊 怎么到我手上都是毛病 还不如K2P 蛋疼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想一个路由打天下???

网友:
TP6080昨天刚试。还行。
放三楼,在一楼王者不卡。

网友:
wifi6 本身就比老规范信号强

网友:
acwifi网站可以一看,都是普通条件实测的,参考参考还行

网友:
家里的k2路由器,好像是16年买的,刷了不死鸟,一直用到现在,替换老tp-link路由器(型号忘记了,夏天发热,容易死机,不支持5G信号),5年多了,一直正常工作,还行的。

网友:
支持WiFi6,信号wifi5(硬件参数)比得过K2P的路由器有!但是你要想WiFi6信号比K2P的WiFi5 200毫瓦,可以说市面上一个都没。毕竟你买了支持WiFi6的路由器不可能只让它工作在WiFi5模式

网友:
jcg 860m?  据说此路由信号很好,等你试验。。

网友C:
楼主死心吧,现在的路由器都按照国标被强制限制发射功率了,每一个能比得上K2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想一个路由打天下???

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新时代就需要一个房间一个路由器才行能跟的上时代潮流?这不是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死心吧,现在的路由器都按照国标被强制限制发射功率了,每一个能比得上K2P的 ...

原因不知,反正我测试来看,确实新产品信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acwifi这个网站,挑自己喜欢的

这个网站评测拆机都挺详细,我目前用的是AX3600+AX6无线Mesh!!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新时代就需要一个房间一个路由器才行能跟的上时代潮流?这不是倒退? ...

我觉得满足正常上网的前提下一个路由器覆盖挺好的,体验也最好,没有任何漫游切换。
实际使用的时候又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测速,测速也就发个帖子得瑟下而已。
实际使用的时候能满足刷视频不卡就可以了。你管他测试是20M还是200M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不知,反正我测试来看,确实新产品信号不行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说是前两年国家出了个规定强制限制了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功率小了信号当然就差了。
斐讯K2/K2P/K3C/K3这些应该都是在这个规定出来前的产品,所以当时没限制功率,信号自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说是前两年国家出了个规定强制限制了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功率小了信号当然就差了。
斐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斐讯的产品还能用一段时间,现在用的就是wifi信号远一点只有两格,网络确实很流畅,就是看起来有点不顺眼,用起来还很好

网友:
这个路由已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