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良明重型充电风炮,用里奇无刷电机修复中

楼主(2021-08-19):
打黑机,定子转子开关打孔,用里奇无刷电机修复中。

网友:
便宜吗?发个连接我也整一把!

网友A:
这种是不是通过一个变速机构把高转速  变为高低扭  低转速?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通过一个变速机构把高转速  变为高低扭  低转速?

径向冲击,靠击打把螺丝旋松或拧紧

楼主(2022-04-07):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通过一个变速机构把高转速  变为高低扭  低转速?

没拆齿轮箱,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