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两个STVP怎么让它们互补相关

楼主(2021-08-19):
因为我用STM32的时候,要从STM8切换。反之,又要从swim切换到SWD

网友:
不懂楼主的意思,这两个一个是编程器一个是集成开发环境,用stlink时候选好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
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这两个不是一个用途的

网友:
这两个软件是同一个,里面可以直接设置的,兼容STM8与STM32

网友:
STM32一般不都用Keil开发么???反正我是用的keil。STM8就用的专用编程软件。直接点仿真就下载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