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制作电子管功放试验高压电源+拆电磁系表头20210319-0321

楼主(2021-08-19):
20210319 周五 晴天
    早7点起来,吃完饭8点出来,开门无活,好在有电了,昨晚可能10点才来电的,

    今天来了修那电磁炉吧,结果发现,右边的前控版锈迹斑斑都绿了,褐色了,

    一个47UF25V电解断腿,5心排线的5V那根(第二跟)锈断了,再就是一个按键也锈了,

    换新这仨件,搞定,试试最起码能加热了,不再深入维修了,太费劲。

    太黏糊,扔一边吧,然后,玩。2021年3月19日10:15:58

    下午3点半去门市,刚到,换衣服,门口就停下三轮进来一位,

    是昨天那修电磁炉的,问修好没有我说修好了,让他看看坏的几个地方,最后收20¥,

    这边给了钱,随后他媳妇抱着孙子就来了,我们在门口又聊了一小会,

    他们在后边三幼那边住,现在西边有个家属楼在那边住呢。

    打发走,我开始继续,上午找4根稍微长点的螺丝,固定变压器,

    打孔按在塑料壳里边,这个塑料壳是在北京转地摊时弄的一个什么离子美容仪的壳子,、

    以前是做可调电源加36-48V电源,给电动车维修用的,用来试试电动车空转是否正常,

    也是用来调试电量表准确度的,早用不上了,拆了改电子管电源吧,

    将电子管电源变压器装进去,又找了俩表头,本打算装个3A的和100MA的俩表头,

    100MA做屏流监测,3A做灯丝监测,后来发现没必要,3A做灯丝监测经常打表,

    因为灯丝冷阻小,电流大,热了就稳定了,灯丝用不用监测都无所谓,

    屏压是个监测的重点,何况,那表头后边太大,我壳子的一个固定螺丝没法上下穿过壳子了,

    于是,还是找个30V表,内部串的28K电阻,我找个笨办法,

    给它串联个可变电阻结果发现277k左右,大概显示是1成,10V出1个小格,

    于是,最后找了个300K电阻代替28K电阻,装上了,大体误差差不多,

    用它显示屏压,找了个22UFX2的300V组合电容做滤波,使用4.7K2W电阻π滤波,

    输出端接180K+100K泄放电阻输出大概270V左右空载。

    300V表头并联在输出端了,从2个250V接了2个4007全波整流经过一个开关,再到电容,

    这样,高压可控,电压上升也缓慢些。

    反正外边下雨,我也没法走,7点半左右冒雨回来。机器没彻底完成,还差电流表没接上,

----------------------------------
20210320 周六 晴天
    早不到7点起来,吃完饭8点20,来门市,无活,开始继续整理,重新规整电路,将那个电源装上,

    最终,将泄放电阻并联在电压表上,指示灯240K串3MMLED也并在电压表上,

    电流表则加了个开关和0.22电阻作为电流分流电阻,一旦并上,就是1A满度,这样可以保护表头。

    很成功,然后,电流表只在输出端并联,因此没漏电流影响

    (开始因为并联的表头和泄放电阻等等,光这些自身就10MA以上,导致测量不准),

    11点前后完成,装壳子,结果一实验带负载,就烧了一个整流管,电压上不去,初级电流半A,

    拆开还测不出好坏,最后用反压测试发现问题,其中一个性能不好,已经击穿,

    反向22V左右,拆下换一个好的,再测试没事了。2021年3月20日10:53:14

    在改造电流表的时候,进来一位,以前来过,咨询过几次电路问题,一直没跟他要过钱,

    这次拿来个甩干电机,和一个220UF的电刨子电容,让我测好坏,

   于是,给他测试,那电机没准,一会电流大一会电流小,最后噗嗤一声烧了,

    那电容没问题,还能用,测完问我多少钱,我说给5¥得了,

    这次可能出乎他意料之外,静默了片刻,开始扫玛,给转账5¥,然后走了。

    今天就这一个进账。2021年3月20日10:56:30

    之后无活,就是玩,中午回家下午睡到3点起来来门市,无活,

    给大八角管座用铁皮做个固定器,因为本身没有那固定的圈了,

    后来又打算用服务器的外壳做底盘,

    结果,一钻头下去,因为扩孔器外沿那牙瞬间落地,

    转动的扭矩不正常施加到中间钻头上了,瞬间中间钻就断了,这4CM长5MM粗的钻头嘎嘣一下就挂了,

    没办法,网上搜搜,找到一家,买了个钻8脚座的26的开孔器6块多,

    和5个中心钻钻头也6.5左右,用了几毛钱的红包,等于花了不到12块钱买了这点东西。

    但是手里的活干不了不行啊,想再试试,结果,不方便,

    找了个不到5MM的螺杆代替钻头定心,然后试着再钻,结果不行,晃荡的厉害,只能作罢,

    又用塔钻开孔,因为深度问题只能到倒数第二层位置,开孔也就1CM左右,

    还差很多,只好作罢,先这样吧,回头再说,天黑归2021年3月20日19:13:09
------------------------------
20210321 周日 晴天
    早7点起,吃完饭8点,来车库找了半天,没找到电子管,找到点其他的,带来少许件,

    9点到门市,无活,玩,分拣一下带来的各种晶振然后,就开始折腾,

    将昨天老爷子捡的3个短灯管试试,又拆了一个碎屏的付款宝,将其拆成散件,

    11点又没事干了,又是一上午没活。2021年3月21日11:02:48

    中午临走,来快递了,是咸鱼上接单,给重庆的某按摩店的盲人朋友修俩报时器

    (其实就是语音报时的小表,当,现在时间XXXX就这玩意)

    已经12点了,拆开一个,银色的大屏小表,这个通电着,还可以,修修看吧,

    拆开里边真没东西,就是光板一个连放大的件都在那一面,

    焊开喇叭,一测不通,找个8欧喇叭准备换上,结果不行,一响就重启,

    怀疑是阻抗太低,于是,又换30欧左右的,还是不行,

    最后只好找个小一号的,130欧以上的,这次没事了,声音也大了很多,就它吧,

    用胶粘子在原来位置,加垫俩黑色胶垫顶住,这个没事了。

    下午3点来,傻小问我在不在,我来门市,很快他也来了,

    就拿来块铝壳仪表的电源板子,(昨天又跟我说要给我俩铝壳仪表,我以为今天给拿来呢。结果...),

    他来了就看他那天哥收音机,我给试了试,他要接电瓶出去听,

    于是,弄出去,在外边听了个把小时,中波短波都很出色,声音不错挺清晰,

    6V电池用4V的电瓶听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完美,

    也不明显跑台也不声音太小,还招惹来几个凑热闹看热闹的,他也自拍了两段视频发出去。

    后来就是回屋来继续聊,17点多,来个太阳城那住的男子(回头客)修个美的啊什么的电饭煲,

    不过电,拆开发现185的温保断了,换一个温保,搞定,收费20,

    傻小在过程中就走了,打发完他们,我开始研究那BP外观的,

    估计是原来找的人修的时候,因为线色问题,导致的错接等等问题直接烧了,

    根本通电没反应,他说就是灯亮,可不,那灯就是照明,跟这边没关系,

    我只好婉转的告诉他,节哀顺变,脑死亡,植物人,没法子,他也理解,

    听意思应该是位小兄弟,动不动光说他上学的时候,找修理师傅什么的,

    又提到他-奶-奶什么的,人还很通情达理,那录音机(盲文复读机)是适合盲人用的,

    这个算是送我研究的,可以挂咸鱼上卖几十是几十,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录音机就是播放键的内置塑料部分掉了,没坏,想法按上,可以了,

    但是转速很快原来是压带轮下不来,明天想法吧,不搞了,2021年3月21日19:25:10

网友:
这次可能出乎他意料之外,静默了片刻,开始扫玛,给转账5¥,然后走了。

嘻嘻  这么久偷懒了

网友:
那么多字啊,看着挺晕的,看看电路图算了

网友A:
老张最近休假吗,好久没更了,现在差了5个月了。

网友:
老张这网络延迟太大啊,我们看到的还是你半年前干的事呢。老张幸福的每一天。

网友:
益德诊所离你多远?

网友:
张兄是不是最近有啥第二产业了,搞维修成了你的副业了,很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
今天继续观看长篇联播小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张最近休假吗,好久没更了,现在差了5个月了。

一样,坛友们都想老张了!

网友:
小说一千多集了,过审还得半年

网友:
不错,不错,今天·  23 号  处暑节气。。。
又见  文章过审
,恭喜恭喜,健康是福!

网友(2023-02-06):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貌似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