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睿R9PRO能不能换内存条加固态

楼主(2021-08-19):
玩儿dnf有点卡想加内存和固态能不能加啊

网友:
就一平板的主板,升级就别想了,凑合用吧

网友:
楼主那么长一条M2你居然没看见

网友:
不仅有一个空的m2,还有一个没焊的貌似是msata座子,,还有一个没焊的闪存位

网友:
图一银色排线左边的不是M2吗

网友:
这配置没办法玩游戏吧,处理器太弱了也,定位完全就是个上网本

网友:
天线在手腕的位置?好设计啊呕

网友:
这是啥玩意啊?看起来这么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