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志高ZG-W3电蚊拍,高压不足,望指教

楼主(2021-08-19):
近来蚊子很多,电蚊拍忽然坏了,按下按键,灯亮。拿螺丝刀碰网面,有啪啪啪啪声,很小火花不强烈。记得以前是很大的啪啪啪啪声,能把蚊子电GGG。现在不行了,像给蚊子挠痒痒。更换了新的223j2000v电容和换上18650电池也不行,也望懂行的指教指教。

网友:
再修买元件够买个新拍子了

网友:
本身就不值钱了,还是买新锂电池款电蚊拍算了。

网友:
净拍低压部分了,高压部分长啥样

网友A:
高压包存在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存在击穿

对,换了那个升压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存在击穿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换了那个升压变压器就行了。

好,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颜色真TM骚

网友:
网与网之间脏了,漏电,我的解决办法是把3层网一一拆下用洗衣粉刷干净凉干。

网友:
直接换锂电牌子吧。

网友:
之前有一个和楼主情况一样,检查半天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都没问题
最后怀疑是变压器,但没替换的,算了,还是重新买个吧,白折腾半天

网友:
高压端电容都破了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是d882三极管坏了,参考一下

网友:
电池换成18650

网友:
修过高压电容击穿的。

网友:
这事我干过,图折腾可以。我是没找到具体原因,后面直接买了个电蚊拍用的升压模块,只保留原来板子的开关和按钮,具体线路飞线飞过去,用18650锂电,还加了个TP4056的锂电充电模块。改好后,还是挺好用的,外观看不出来
电蚊拍升压模块

改好后的样子

楼主:
经各位大神指点,是变压器坏了,更换后正常使用。还改了锂电池+4056充电。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各位大神指点,是变压器坏了,更换后正常使用。还改了锂电池+4056充电。很好用 ...

变压器坏了怎么测量?我的也是这样,配件哪里有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坏了怎么测量?我的也是这样,配件哪里有卖?谢谢!

我在垃圾堆捡了一个人家扔的,把变压器拆出来,然后又扔了。换上后就好了!啪啪啪啪,威力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