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荧光、尾吉祥,黑夜为我放光芒:虎之翼ES1钛合金手电试用

楼主(2021-08-19):
入坑挺长时间了,EDC装备几乎都换成了最亲生物的钛合金产品,手电当然也不能例外,还是钛合金的AA规格最适合随身携带,而且这清晨般的暖黄光格外舒适,既有质感、又很便携、护眼高显、电池易得、操作方便。

又看到熟悉的古文化老虎造型的商标,这是之前的XENO虎翼,在老一批筒友中口碑很好,现在更名为虎之翼SPECODE,携新品ES1 Ti钛合金版重出江湖,性能效果都可圈可点,至于文章标题为什么这么起,且听我慢慢道来。

品味质感,钛精巧
精致的马口铁盒包装,ES1 Ti也适合作为礼品赠送亲友。内部硬性泡沫棉切割成型,有效保护手电在仓储运输中不会挤压振动磕碰损坏,包括手电一只、手绳一条、说明书一份。

AA也就是5号电池,每家每户应该都有,随手装一只,ES1 Ti就可以发光发亮了,而且ES1 Ti也可以使用可充电的镍氢电池或者1.5V锂电池,补给起来很方便。友情提示:虽然3.7V标准电压的14500锂电池也可以应急,但是发热太高、容易过放,不建议使用;另外,碱性电池长时间不使用记得取出来,避免漏液。

ES1 Ti使用的是TC4钛合金材质,这种材料具有高强度、耐腐蚀、轻量化、亲生物的特性。手爱出汗?没关系,ES1 Ti永远都不会生锈。皮肤易过敏?没关系,钛合金甚至能够作为医疗器械植入人体。这只手电只管拿在手里,不用担心。

ES1还有铝合金版本和黄铜版本,一共三种外观材质可选。本人之前就入手了铝合金版,用起来很顺手。黄铜版本更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更有质感,走的是文玩路线。

说到重量,钛版的ES1带电池重量为61.5克,空桶重量37.6克,用料毫不吝啬,全长约为90mm,圆柱形筒身,外径约17.5mm,小直筒手电的造型,符合EDC轻便小巧的定位。

从大小来讲,ES1 Ti并没有为了一再追求便携而将筒身做的极致小,个人认为这样更能符合把玩、携带的需求,而且也不易丢失。

ES1 Ti筒身采用金属抛光工艺处理,亮闪闪具备金属光泽,筒身采用激光刻有虎之翼的小老虎商标,尾盖外侧也刻有9个藏文字符。刻槽比较深,一方面是美观,另一方面为的就是提高握持的稳定性和使用的便捷性,便于拧动时手指发力。

另一面在灯头的位置刻着ES1 Titanium型号标记,在筒身刻有本机的序列号。

问了一下客服,尾盖的藏文是吉祥如意,寓意那是相当好了,把玩的时候转一转相当于转经筒了,祈求平安。

筒身前后各有一个抱夹的卡位,抱夹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习惯双向夹持。夹臂宽度约5.5mm,夹持厚度约3mm,夹持长度约37mm。夹子根部同样刻有商标图案,归属感很强。

平时可以很方便地把ES1 Ti夹持在背包、口袋、帽檐等位置携带,随用随取,夹子弹性和硬度都很到位,不必担心自然脱落丢失。

ES1 Ti具有1米抗跌落能力,尾盖末端还有一处双手绳孔,装上手绳后,套在手腕上,使用中也不用担心掉落磕碰外表了。

ES1 Ti采用螺纹导电的方式,无法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尾盖负极使用了大圈的镀金弹簧,减小电路电阻和压降。矩形螺纹,具有更高的强度。

灯头处的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前后双弹簧的设计,可以配适长度略有不同的各种电池,能够压紧电池,也不易在使用中因受到冲击而断路跳档。

恰如暖阳,钛舒适
ES1配置了一颗Cree XP-G2灯珠,有6500K的冷白、5000K的自然白、4000K的暖白三种色温可选,同等条件下,色温越高光通量越大,色温越低显色性越好。灯头表面采用镀膜钢化玻璃作为保护,淡紫色的镀膜可以增加光线透过率。

ES1采用一枚光面金属抛物线反光杯作为导光介质,通光口径约为12mm。本人选择的是暖白光色温,正面看投射出一整片的黄色,这就是筒友常说的一杯黄水,也就是照明使用时灯珠发出光的实际光路,相当大比例的光都集中向前,就能带来较好的聚光效果。

ES1 Ti的对墙光斑也有明显的光面光杯小口径手电特征,中心主光斑小而亮,保证了较好的聚光效果,外围副光斑亮度也比较均匀,带来柔和舒适的环境辅助照明,主副光斑之间、副光斑与环境之间的交界明显。

ES1 Ti采用目前LED主流的线性调光恒流驱动电路,在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能够保护使用者的视力,配合高显色的暖白色温,久视不易产生疲劳。

ES1 Ti的低亮只有1.2lm光通量,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照明亮度,与黑暗环境的差别不大,既能让人看清近处的东西,又不会因为亮度变化太大而引起眼睛不适。

之所以选择暖白光,就是看中了其较高的显色性,与白炽灯类似,基本能够覆盖可见光的全光谱,能够反映物体的真实色彩,同时,物体看起来更立体、不生硬。

平时晚上出去遛弯,ES1 Ti能够发出完全碾压路灯的亮度,主光斑照亮远处,副光斑照亮脚下,看得清清楚楚。

即便是在山里没有环境光的条件下,ES1 Ti暖白100lm的光通量,亮度也足够使用了,更多光线被集中投向正前方,提供足够的亮度,脚下也有清晰的照明,光线铺路的效果不错,保证使用者在野外行走时的安全。

别看ES1 Ti小巧而且只使用1.5V的电池,其照明距离能够达到70米左右,既能保证使用者看清路面,也能让对面的司机、骑手、行人在较远的距离就发现使用者,保证走夜路的安全。

ES1 Ti的灯头内部采用一枚荧光胶圈,关闭手电照明后,能够继续发出绿色的荧光,持续时间大概为30分钟左右,仍然能够在黑暗中看出来,方便使用者在夜里找到ES1 Ti的位置。

简洁操控,钛方便
虎之翼的手电基本都采用尾部开关控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费劲找,便于盲按。ES1开关表面为胶帽覆盖以提高手感,胶帽为平面造型,表面直径约为11.2mm,整体略低于周围一圈的尾盖边缘,不容易误触。

这种尾部设计同时也能保证手电稳定倒立,配合柔光罩,可以拓展手电的使用方式。

ES1 Ti使用的是反向电子开关,触发行程约为2~3mm,握住筒身指头可以很方便地搭在开关上操作,按键声音清脆、触发的手感反馈清晰、弹性力度适中,基本不会误操作。

反向开关的控制是按下发出咔哒一声点亮手电,ES1默认开启高亮档位,此后半按开关就能实现换挡,暖白光版本按照高100lm—中60lm—低1.2lm的降序换挡,档位不多,方便快速进入需要的亮度,调光操作也比较顺手。

ES1 Ti的这种默认开机高亮的模式对于户外使用非常方便,开机就是最高亮度,有助于驱散黑暗。但是个人感觉,对于EDC小手电来讲,特别是在室内环境的话,最舒服的还是默认低亮。

开机状态,快速三次半按开关即开启闪烁模式,第一个档位是爆闪模式,爆闪能够产生瞬间眩晕效果,便于快速压制对手,在危机时刻实现恰当的正当防卫功能。

进入闪烁模式后,再次双击开关,将在信标—SOS—爆闪这三种方式间切换,信标和SOS时的亮度为中亮60lm,便于节省电量,增加求援信号的发射时间。

性能出色,钛稳定
使用专业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做客观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5米,同时在灯头连接更精准的热电偶测温,使用一颗全新南孚碱性电池做测试。

ES1 Ti一共有三个常亮档,而且档位是从高向低变化,暖白光版本每档的光通量及对应的照度值分别为:高亮100lm、4270lux;中亮60lm、2320lux;低亮1.2lm、830lux,如下图所示,阶梯分布比较均匀,对应比例大致相等,这样的亮度阶梯分布可以满足不同亮度环境的使用需求。

开启高亮档位100lm后,照度仅是微幅下降,没有明显的阶跃式降档,亮度变化肉眼无法察觉,只是按照较小的斜率下降。在室内26.1℃左右的不通风环境下,10分钟内灯头温度同样以比较均匀的速度上升到最高47.1℃。

一方面由于不降档,输出保持基本恒定在最大功率续;另一方面,钛合金的散热能力在金属里确实算是比较弱的。续航大约半个小时,灯头温度已经升至59.2℃,筒身温度大约为52℃,还是有些烫手,不过这也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如果在室外通风环境,应该能控制在45℃以内,不至于烫伤。

不降档,这在手电里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好处自不必多言,亮度长时间保持稳定,只要电池电量充足,就能坚持高亮度、大功率输出,这在平时的长时间使用时确实是良好的保障。

续航约1个小时后,电量减少、电压下降,照度开始缓慢下降,约1小时35分钟时,ES1 Ti仍然能够多次手动开启更高档位,以保证使用者的亮度需求。两个小时后照度已经下降到约50lux,低于低亮档位,我手动关机了。

一颗电池超过两个小时的大功率续航时间,确实挺强的。取出电池仍有0.767V的电压,ES1 Ti的电路可以尽可能地榨干电池电量不会造成浪费。

ES1 Ti具备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日常防水不在话下,雨雪雾等恶劣气候条件使用也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黄光在雾天的穿透性更好,能见度更高。

日常相伴,钛好用
其实,日常生活中就需要这种随手可得的光明,不需要太亮,够用就行;不需要太大,便携最好;不需要太复杂,简简单单实现调光,这才是一件照明工具应有的品质。

如果这还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件适合把玩的精品、一件有寓意能传承的物件,那么何不入手一只,去使用、去发光、去照亮人生之路呢?

网友:
小标题用心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