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CEM华盛昌DT-337交直流钳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1-08-19):
一位网友想找一个小电流和电阻比较准的钳表,他选了这个华盛昌DT-337,直接寄给我让我帮他测测看!测试的结果就是他要退货了!
这个钳表拿到手里就感觉一般,手感不舒服,塑料外壳有点粗糙,用手使劲握,外壳就吱嘎吱嘎响,有形变。转盘纹路太浅,有点滑,屏幕对比度一般,背光很差,数字以外的符号太小了,几乎看不见了。
主板做工还算规整,硬芯封装,应该是9721仿制芯片?有个别元器件搭棚焊接!
没有真有效值,测量正玄波电压频响还不错,10KHZ精度都很好!(不过正玄波频响我觉得意义不大)
二极管档电压只有1.24V,这个电压除了测普通pn结压降,别的都测不了吧。蜂鸣档0.4V 。蜂鸣器声音很小!
测量速度慢死了,电压,电流,电阻,电容通通慢!
直流电压精度出厂高了2-3个字,校准一下好多了!(其它档位没有校准,电位器太多,懒得研究了)
直流小电流1-20mA测试效果还行,就是慢,0.1-1A感觉差点意思!
交流电流就差很多!测量白炽灯电流和开关电源工作电流都误差很大!
第一次接触到华盛昌的表,让我顿时对这个品牌失去信心了!

网友:
不错的电流表,直流电流档不错。

网友A:
这表和210E比那个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和210E比那个好一些???

我觉得210E更好吧,这个钳表功能倒是比210E多,个头比210E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210E更好吧,这个钳表功能倒是比210E多,个头比210E大一些。

楼主的CM85C钳形表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M85C钳形表精度怎么样

还可以,感觉跟210E差不多,可以校准

网友:
再怎么说最起码是个硬封的芯片

网友(2022-01-20):
漂亮,硬芯感觉误差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