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银灿IS917拆机板的跳线问题

楼主(2021-08-19):
从臭鱼上买了些917的拆机板,如果按正常人的脾气是不太愿意玩917的,会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但是谁让这个拆机板比较便宜呢。
关于这块板子,因为是拆机板,所以网上的资料并不多,而且跳线和公版的不太一样,量了一下午,把tsop的跳线量了出来,有关bga的就懒得量了,有哪位大神愿意琢磨的就麻烦补全一下。
r11是 3.3v vccq跳线,管34,38,39三个脚
r9 r10 都是 vccq 跳线,只不过一个管正面,一个管背面,连到28脚,这个脚似乎对老制程的英特尔不太友好
r3 r4 也是vccq r3连接 4脚 r4连接21脚
不知道为什么,主控上有Vcc33A 和 Vcc18O两个引脚,似乎Vccq真正的电压是由这两个引脚提供的,r7连接vccq和Vcc18O,提供1.8v电压,r11连接Vcc33A和vccq提供3.3v电压
r1是led的330Ω限流电阻,不用管他
r6是个2400Ω的电阻,连接Vccq和Rb,有没有知道这是干嘛的大佬麻烦解读一下

网友A:
我前几个月用过,我记得有一个电阻控制颗粒的反正,也就是从ce0开始还是从ce3开始,要么就是决定先读反面还是正面的颗粒,具体忘了哪个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去读一下闪存规格书,RB这个脚是Ready/Busy指示脚,可以悬空,也可以上拉到VCCQ;如果主控有这个脚的话可以连上,这种一般都是OD门,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个月用过,我记得有一个电阻控制颗粒的反正,也就是从ce0开始还是从ce3开始,要么就是决定先读反面还 ...

可能玩的不是一块板子,我这块板子基本上都是供电,也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什么原理,还有一个零欧电阻直接从vcc12A接到dvdd12,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这还有两个版型,明天量一下试试

楼主:
除此以外我还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tsop的ce引脚直接接地,但bga的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玩的不是一块板子,我这块板子基本上都是供电,也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什么原理,还有一个零欧电阻直接从 ...

不就是那批某鱼上的拆机917么?只有电压跳线,没有3d跳线那种?如果是那就一样
我记得当初有个炸ce0的颗粒,焊上去后傻眼了,结果闲得上了一个电阻,发现好像自动旋转一样,原先的3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那批某鱼上的拆机917么?只有电压跳线,没有3d跳线那种?如果是那就一样
我记得当初有个炸ce0的颗 ...

某鱼上的拆机板有三个规格两个双贴一个单帖

网友(2021-12-25):
IS917板子没有独立的DC-DC,Flash的电源vcc和vccq又主控内部ldo供给,所以有vccq跳线是正常的。R/B的话需要部分拉高,用电阻匹配,具体原理详见此处

网友B(2022-03-23):
插个眼。楼主有最终结论吗,目前我也只能确定电压什么的,TSOP相关跳线还不知道,还有我的东芝TSOP没法开DDR应该也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C:
据说是这样

楼主(2022-04-30):
引用 网友B:
插个眼。楼主有最终结论吗,目前我也只能确定电压什么的,TSOP相关跳线还不知道,还有我的东芝TSOP没法开DD ...

这个看颗粒了,不同的颗粒引脚定义都不一样,我上面量出来的和vccq有关的跳线根据颗粒不同选择跳还是不跳,有些颗粒那个引脚本身就是no connect跳了也没用。另外ddr的问题一方面看颗粒支不支持,还有就是可能是917的问题,比如我开一个海力士就怎么也开不了ddr,但用903就可以开。银灿的ce排布原理不像慧荣通过跳线控制,银灿的主控内部似乎也有控制ce排布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这样

这个图上的内容和跳线功能是有出入的,淘宝店里流传的跳线方式都是这个,但是有些电阻的功能和他完全对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