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可轻松实现电信和移动双网叠加上网

楼主(2021-08-19):
基本配置
1、装有移动200M和电信200M宽带。
2、电脑配置不高,H61的主板,I3-2120的CPU,4G内存。
3、网卡:主板自带百兆,另加千兆网卡。如果两个都是千兆,速度一定还会更快。
重点是什么都不用配置,电脑两个网卡直接连两个网的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好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叠加?分流?
觉得不如上双WAN路由,软交换不如硬交换效率高

网友:
同上。200M的网速,用一个软路由,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也说明了11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上网还是需要稳定性,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还是需要稳定性,稳定吗?

移定,没发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电信200M本来就能跑到250m左右

网友:
没劲,一点意思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定,没发现不稳定的情况。

你这速度还是单跑啊二选一,并不象是叠加。
我想问的是叠加速度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