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积分兑换的BOOM天猫精灵音箱TG-B1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1-08-19):
五月的时候支付鸨app活动,积分免费兑的天猫精灵音箱。
才用了第三个月,竟然不充电了,当然,是高强度使用,每天都是白天听到没电,晚上充电。
结果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早上还是不开机,指示灯也没有绿色,以为充电头坏了,结果并不是。

一万积分,攒了好久

天猫精灵官方旗舰店发货

本尊,迷你BOOM智能蓝牙音箱,插着充电线,指示灯没反应,开机键没反应

背面,开机键,橡胶垫防滑,挂绳孔

撕掉胶垫,露出四颗螺丝,开关按键是这种镂空塑料片。。。。。

松掉螺丝,拉出底盖,看到有海绵垫着开关,挂绳孔有灌胶,工艺还可以嘛

机器内部,主板,电池,音腔集成,没有明显烧糊的迹象

量电池电压,充了一晚上,才这么点电,难怪不开机

怀疑充电芯片坏了,型号是lp3604,但是量了一下各个引脚,跟资料手册对得上,没有明显异常

用可调电源4.2v怼电池两端,几秒钟后充电指示灯红色亮起

终于,出现了久违的充电红灯,到这里,算是修完了,so easy!

主板上明显有伤,不知道是工厂拧螺丝导致的,还是本身就有

二维码这里也有刮花

小结,这款天猫精灵音箱用了三个月,出现不充电故障,平时续航还可以,蓝牙连到手机天猫精灵APP操作有点麻烦。
可能原因是昨天提示该充电了,没有及时补电,后来自动关机后晚上才充电,
电池可能饿得假死,导致保护板异常不充电,可调电源强制激活后搞定。
外观还可以,内部工艺尤其是电路板多处受伤,感觉代工厂的生产线有点辣鸡啊。
觉得有用,点个赞再走吧哈哈

网友A:
炬芯这款主控很多音箱都在用,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B:
   还不错,提取个固件呀

网友C:
去看了一下,我的支付宝积分怎么才几十分

网友D:
厉害!天猫精灵过劳死

网友E:
这音箱名字起的不太好啊,电子工程师最怕了。

网友F:
不小心过放导致保护板低压保护   然后主板检测不到电池电压就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音箱名字起的不太好啊,电子工程师最怕了。

炸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炬芯这款主控很多音箱都在用,性能应该不错~

谢谢捧场,确实声音比之前什么百度云机器人效果好,而且两只还能配对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提取个固件呀

。。。。。。不会提取,没研究过这个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了一下,我的支付宝积分怎么才几十分

每天签到7,平时消费每20¥一积分,心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天猫精灵过劳死

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而且才用了三个月,也不是衰减厉害的老电池。。。。。还好不是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小心过放导致保护板低压保护   然后主板检测不到电池电压就不充电

结果就是充了一晚上没进去,拆开用可调电源怼电池才行,真BT

网友:
不小心过放?后面应该是常态吧,还是得改一下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签到7,平时消费每20¥一积分,心塞

每日签到7+逛15秒赚积分3,我已经积了1553分,用来转帐抵扣费用

网友:
这个天猫精灵居然自带电池?我家的方糖怎么都没有电池?

网友:
我的才几百积分

网友:
话说你怎么攒的这么多积分的,我拼了老命才攒了6000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天签到7,平时消费每20¥一积分,心塞

看到这忍不住说一声卧槽,一天签到7分,每天都签到,一年才2555分,要签到4年才换得到,买东西的分就更难了,要花20万才一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忍不住说一声卧槽,一天签到7分,每天都签到,一年才2555分,要签到4年才换得到,买东西的分就更难 ...

前提是签到不能中断,否则从1开始,往后+1,第七天以后才是7。
当然,积分的途径有很多,正常用的话,一年一万分还是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