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的hdmi没有带声音信号,声音如何传入电视?

楼主(2021-08-19):
电脑是那种3735F那种,工控类的,通过hdmi连接电视,用来做数据看板,但它的hdmi里没有声音信号,
声音要走另外的3.5音频插头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当电视通过hdmi传入信号时,理论上电视也通过这个难道采集音频信号了,如果这时再通过另外的通道(比如莲花头接口)输入音频,这个声音能传的过来吗?
如果能传过来,我就买几条3.5转莲花头转接线;如果传不过来,我只能配音箱了(音箱直接连在主机端,但主要是无源音箱声音太小了,有源音箱线又多了很多,好麻烦)

谢谢大家

网友A:
墨宝搜索  HDMI音频合并器   不过这个貌似比你买音响还贵了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驱动不对,也会造成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宝搜索  HDMI音频合并器   不过这个貌似比你买音响还贵了

这倒也是一个思路,我看看价格

网友:
部分HDMI就是里面没接声音线路 国内的厂家就是省这点儿成本 还是建议用个小音箱吧

网友:
电视没有音频输入接口,只有输出接口。

网友:
检查下电脑的声音输出设置里输出设备有没有电视,我的可以看到显示器

网友B:
看下驱动之类的设置吧,HDMI里不是单独有线走音频的,是和视频信号在一起的,能传视频那就能传音频

网友:
HDMI版本太低是没有音频透传功能的

网友C:
Z3735F这种比较新的移动处理器HDMI应该是带音频的,只有那种老掉牙的,比如我遇到过9500GT显卡带的HDMI就不带声音,毕竟那是十几年前的老产品了。Z3735F大概率是声卡驱动没装好,反正我觉得这类U驱动很难装,我之前也是尝试了很多系统才找到一个所有硬件能用的驱动。

网友:
9.9买个USB小音箱就好了,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有的带声卡的小音箱,只要插一根USB数据线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3735F这种比较新的移动处理器HDMI应该是带音频的,只有那种老掉牙的,比如我遇到过9500GT显卡带的HDMI就不 ...

是的,你说的应该有道理,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我这里有几台一样的机器,有一台就有声音,好奇怪,我准备研究一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驱动之类的设置吧,HDMI里不是单独有线走音频的,是和视频信号在一起的,能传视频那就能传音频 ...

应该是,应该是信号过去的
数码之家水平不低,能解决实际问题,赞一个

网友:
有些HDMI是没有声音信号的,但是你可以试试用对录线把信号接到vga的3.5输入试试。话说我的3795的平板HDMI都有声音,你看一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还是厂家真的省钱了

网友:
电脑如果有VGA,也可以考虑买个VGA转HDMI带音频输入的线,这个比较便宜

楼主:
回复各位:经验证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上面8#的兄弟讲的是对的,HDMI里不是单独有线走音频的,是和视频信号一起。
所以这个声音没有传过去,是驱动的问题,更新了显卡驱动后,问题就解决了。
多谢各位

网友:
上面8#的兄弟讲的是对的,HDMI里不是单独有线走音频的,是和视频信号一起。

有始有終,感謝反饋,長知識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z3735的一体机的主板,声卡驱动是装不上的,也不是装不上,是根本没有识别到,3.5接口没有,HDMI也没有,但是,装UBUNTU却是有声音的。
推测只能是驱动问题,又没有原厂系统,厂家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