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lipsch G17 AIR如何改成普通音响

楼主(2021-08-20):
这个破音响的逻辑是开机先连接WIFI,如果连不上就连3.5插口都不能用,可最近多次尝试,都连不上WIFI了。我想给他改成普通音响,开机不要自动连接WIFI,然后3.5和另一个闲置的华为电视盒连起来,还能变成WIFI音响。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能把它改为普通音响?

网友A:
两三块钱买个板子换掉它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三块钱买个板子换掉它的电路

啊?只能这样粗暴吗,是不是音质就没了?

网友:
好点的蓝牙板,接入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