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西数硬盘Windows版本的Trex_Windex

楼主(2021-08-20):
网传的西数TREX Windows,不用密码 不用密码 来来来。

WINDEX或SCSI+ATA+SIO驱动器练习器是一个Windows或Linux应用程序,用于通过PATA、SATA和/或SIO(WD专有串行I/O)接口测试SCSI和ATA磁盘驱动器。WINDEX的基本目的是帮助西方数字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我们的硬盘进行可靠的测试和分析。WINDEX的所有功能和支持的命令都是为了帮助验证Western Digital Drive的功能而创建的。

补充内容 (2021-8-23 09:36):

主程序

驱动

网友A:
像WDR一样修盘用的?出盘快不,可以跑自校验不。。。

网友B:
这个在于脚本支持,据我所知,现在流出来的都是32位版本,且脚本都是加密的,不能自己添加脚本支持,没啥意思

网友:
可以修硬盘,在Windows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于脚本支持,据我所知,现在流出来的都是32位版本,且脚本都是加密的,不能自己添加脚本支持,没啥意 ...

只有32位 不过插卡应该可以64位 有就不错了还想干啥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A:
像WDR一样修盘用的?出盘快不,可以跑自校验不。。。

就是跑自校检的 Windows版本的trex

网友:
这个能支持到什么板号

网友:
i lose 110 mcoin and cant download

网友:
very bad very bad

网友(2021-11-20):
now downloaded thanks 321456admin
but how windex work because not work with me

网友:
脚本加密了吗?

网友:
就是跑自校检的 Windows版本的trex

网友(2022-02-01):
有人知道驱动怎么安装吗?我怎么没有看到控制器的勾选框?

网友(2022-05-14):
朋友,我有个2T坏硬盘,就拷贝你这Trex替换之前下的Trex软件跑了一下,跑完硬盘后发现用DiskGenius和CrystalDiskInfo软件检测硬盘容量只显示137.4G,SMART所有信息不显示,温度和健康状态都没显示,容量实测是2T的,听说要修改02模块或者有个什么小软件一键配置02模块再刷回即可
冒昧的在此问下大神,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01-09):
看上去还没成熟

网友:
只有主程序没有固件,跑不了

网友:
想要这个软件但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