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发热的3合1充电线,换个microUSB头吧

楼主(2021-08-20):
前些天突然发现晚上用来充电的3合1充电线异常,闪电口那头摸起来明显发热
这条线也是前些年搞活动撸的,好像是1个大洋吧

microUSB口的温度

闪电口的温度高了5度

输出空载,输入端也有50mA电流

microUSB口电压偏低一点

换条3合1线,正常是没电流的

那闪电头肯定坏了,看能不能修
头子上的铝套一拔就下来了

割开胶皮

芯片和PMOS也没明显异常

断开闪电头就没电流了

懒得找原因,反正也没水果机,就打算换个头
没合适的typeC头,就换个microUSB头吧

一阵切削,总算把U头焊上了

打热熔胶,趁热套上铝套

再测试自然也无电流

搞定,这样还不会闲置一个头,同时可充老手机和点亮台灯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好手艺,下次我的线也不轻易丢掉了,每次坏一个就丢一根,实在白瞎了。

网友B:
看来元首比我无聊,我都懒得照相

网友C:
不喜欢这种多合一线,重!!起码把铝壳去掉

网友:
不喜欢多头,总觉得会偷工减料的。

网友:
可能芯片外观没坏,内部 良心大大的坏

网友:
多合一基本都是垃圾货色了,什么产品都一样,这个是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下次我的线也不轻易丢掉了,每次坏一个就丢一根,实在白瞎了。

为环保也要尽力修一修

网友:
有个3M公司送的三合一线,质量挺不错

网友:
线元首留下,u表可以送的~

网友:
自带暖手功能,可惜拆了

网友:
这种多头线,一个头上充电的时候,其他的几个头是不是带电?

网友:
我买过一两根,肯定没有数据传输,充电比原装线慢,剥开后才知道线芯很细。尽量用原装线,买好点的兼容数据线接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元首比我无聊,我都懒得照相

主要是这次故障表现为发热,没遇到过,就拍照记录一下,结果拆开无明显故障点,看来多半是芯片挂了

网友:
这种线只有充电正负端,不能快充的

网友:
自带暖手宝功能,配上劣质导线效果更佳,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多合一线,重!!起码把铝壳去掉

主要是可同时给2个手机充电(在家里都用慢充),免得线多乱

网友:
维修技艺高 不留痕迹

网友:
换microUSB头,可以短接一下D+、D-,充安卓机最大可以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多合一线,重!!起码把铝壳去掉

那点铝不重吧,就是图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