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PDD的便宜话筒,升级下咪头和线材。

楼主(2021-08-20):
  前不久因工作需要从PDD买了个便宜话筒,好像14块多,用了不到一周就声音时有时无,量了下应该是断线了,位置大概率是在出线的位置,毕竟这个地方经常弯折比较容易出断线的故障。下面是拆散后的话筒,包括连线、尾帽、固定咪头的带孔海绵、防尘海绵、金属网罩、9.7直径的不知品牌的驻极体话筒和铝合金外壳。另外还有个遮挡侧面开槽的塑料网来着,在拆的时候因为尾帽有胶,拆的时候加热来着,然后这个网就变形了,让我扔掉了,所以拍照时就少了这货。

  原配的线材不带屏蔽,线芯又很细,而且既然坏过一次那肯定还会坏第二次,所以直接换掉,替换用的线材是以前买的28AWG的单芯屏蔽线,这里直接借TB商家的图。

  原来防折的尾套和线是一体注塑的,拆的时候已经烂掉了,所以现在的出线孔是一个直径7mm左右的大洞。替换用的线直径只有1.8mm,直接从这个洞里出来肯定是不行的,翻了翻桌面的垃圾,发现签字笔的尾帽高矮胖瘦颜色正合适,后面还有个2mm直径的孔,直接暴力怼进去妥妥的过盈配合,效果完美。

  咪头是以前买的一批话筒里的,有两个松下的WM-54B8,直径是9.7的,高度虽小点但不影响安装。

  从指标来看性能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真假。

  为减少摩擦线缆时产生的噪音传导到咪头,线缆和咪头间用了耳机的软线连接,而且也是松下原装耳机的线里拆的,虽然没什么鸟用。

  最后原样装好,话筒满血甚至说是溢血复活了,毕竟升级了咪头和线材,理论上或者心理上感觉会好一些。

  装到话筒架上,用TASCAM DR-05测试了一下效果,灵敏度不如DR-05自带的咪头,声音大小感觉差一倍的样子,效果感觉还行,将就着用吧。

网友A:
感觉驻集体话筒,高价低价的,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驻集体话筒,高价低价的,差别不大

嗯,我感觉也是,不同直径的灵敏度感觉有区别,但声音听起来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感觉也是,不同直径的灵敏度感觉有区别,但声音听起来没有多大区别。 ...

好的驻极体电容头多的是, 演唱会主唱级别都有,比如以前的3005  之后出的5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驻极体电容头多的是, 演唱会主唱级别都有,比如以前的3005  之后出的5005 ...

这是什么神器,TB和百度都搜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