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锂电保护板+均衡板谁先谁后?

楼主(2021-08-20):
2S锂电保护板+均衡板谁先谁后?
我倾向于ETA3000均衡板直接电池
理由是保护板接电池,万一保护了,电池断开
均衡板如何应对?均衡板不得蒙圈了?

楼主: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
保护板与均衡板,是并列关系

网友:
保护和均衡一般都是是并列关系

网友:
自信一点,把可能去掉,肯定是并联

网友:
ETA3000和保护板没有任何关系,即便保护了也是断开总MOS,和内部接线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