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5V 7号锂电池

楼主(2021-08-20):
电池本身就是常见的那种TypeC直插电池的绿色白色的锂电

买回来有一节有问题,无法充电,拼多多商家给送了一个新的。
旧的就拆开来玩
去皮操作
顶上环拿掉,从边上撬一圈,无损拿下
用力拔,一边摇动,里面是弹簧接触

可能到这里大家已经看到问题了, 正负极在里面是短路的,
因此电池是无输出的,电芯应该也是挂了的
把正负极间绝缘圈拿掉

接着拆那个接头

电路很简单。

楼主:
未来考虑用一个7号转5号的电池筒可以改造一个5号的电池出来。

网友A:
实际容量有多大?转换效率多少?自放电大吗?

网友:
最初我在网上见过USB接头1点5伏锂电池,拔出电池正极盖,USB鼠标头电池插在电源上充电,后来有microUSB接口版本。最新typeC版本模块化设计不错,万一电池部分失效,电路模块故障,都能单独更换,缺点接口占位容量只有一半多。

网友:
  148.64毫安电池就是个垃圾玩具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早就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容量有多大?转换效率多少?自放电大吗?

上面已经标了,550mWh,也就是大约150mAh。如果不虚标的话,对于7号充电锂电池也算不错了。毕竟转换部分占了好大部分。只是PDD的东西实在不可靠。至于自放电的问题,我买过其它牌子的,具体芯片不详,感觉是由于转换芯片自身需耗电,自放电不小,一般每个月都得充电(放在遥控器里)。所以我建议尽量选铁锂电池,以一当二,不用转换,寿命还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终于看到了转换芯片。不过,我建议尽量选铁锂电池,以一当二,不用转换,寿命还长。除非所需电池是单数。

网友C:
该产品设计不错,但感觉是智商税,因为很少有用1.5v的电器,频繁充电,即使有,用镍氢多香,一年换不了一次的直接买碱性或碳性电池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标了,550mWh,也就是大约150mAh。如果不虚标的话,对于7号充电锂电池也算不错了。毕竟转换部分占 ...

家里父亲喜欢听收音机,电池买不起啊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电池,电池我现在感觉最大的问题是要冲得快,否则就是自放电低,所以,对于偶尔用一下的或者在办公室里鼠标键盘遥控器一类的,我还是推荐这种,一个小时全充满,速度够快,镍氢实在充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电池,电池我现在感觉最大的问题是要冲得快,否则就是自放电低,所以,对于偶尔用一下 ...

我还是选择镍氢,这种不会选的,容量小,寿命短,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产品设计不错,但感觉是智商税,因为很少有用1.5v的电器,频繁充电,即使有,用镍氢多香,一年换不了一次 ...

我买过不少5号及7号的1.5V充电锂电。主要目的是怕漏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父亲喜欢听收音机,电池买不起啊

折算下来,充电电池还是比碱性电池合算得多。经常用的话更是如此。还有一点,充电锂电基本不存在漏液的问题。这主要是冲着这点买的。现在主要趋向于铁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折算下来,充电电池还是比碱性电池合算得多。经常用的话更是如此。还有一点,充电锂电基本不存在漏液的问 ...

锂电也会漏的,指示比碱性少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也会漏的,指示比碱性少得多

还好我加了“基本”二字。  目前,国内不漏液的5号、7号电池难找啊!

网友:
倍特力5,7号电池用了几年了,一次都没有漏过液了,相当不错了。

网友:
我觉得拆解电池的兄弟胆子都比较大。

网友:
5号还可以,7号本身体积就小,再加上这电路占这么多,容量实在太小了
不如买一次性电池,用7号的设备,对电压也不是多敏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标了,550mWh,也就是大约150mAh。如果不虚标的话,对于7号充电锂电池也算不错了。毕竟转换部分占 ...

7号镍氢电池一般900mAh, 超过1000mWh, 这个容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