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THNSNS256GMCP掉盘求助

楼主(2021-08-20):
电脑上有块用了好多年的东芝THNSNS256GMCP固态,再一次跳闸断电后系统无法识别了。
表现是在BIOS能看到这块盘,从盘挂电脑上系统都会一直卡住进不去系统。
正常启动电脑,通过USB转SATA挂到系统上,能看到一个空盘符,一操作资源管理器就卡死。
在任务管理器中看这个盘能显示出容量0%活动,任何磁盘操作软件在这块盘存在的情况下都打开卡死。
这快东芝固态主控应该是SF2281,只想求助能恢复磁盘数据吗。
网上查了下应该是盘的FTL表坏了,用30分钟法也无效,是不是数据恢复希望渺茫。

网友:
SF2281恢复数据。。。没戏  现在BIOS能认应该是分区出错了吧/做一下SE看看

网友A:
刚收的一个固态,表现和楼主的十分类似,已经完成数据恢复,方法是:u盘启动直接选DiskGenius(不要进PE后进DiskGenius),按数据恢复的方法操作即可

网友:
2281要恢复数据怕是要凉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收的一个固态,表现和楼主的十分类似,已经完成数据恢复,方法是:u盘启动直接选DiskGenius(不要进PE后 ...

我把此盘挂到Ubuntu下,发现能看到分区和里面的文件,现在已经成功拷贝出里面的数据,但是挂到Windows下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此盘挂到Ubuntu下,发现能看到分区和里面的文件,现在已经成功拷贝出里面的数据,但是挂到Windows下 ...

数据导出来了 就做SE安全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