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个台达250W电脑电源没输出怎么修

楼主(2021-08-20):
有个电脑里的台达的250W电源,突然就开不出机了,拆出来测试电源+5V SB正常输出,短路绿线,可以听见电源里的一个继电器动作,但各路都没有输出。检查继电器是绿线控制,作用是跳过RT热敏电阻以减少损耗,而电源主控PMW(DAP009A)驱动就根本没有工作,测试元件没有烧毁和短路,初级和次级之间有5个光耦,型号都没见过,短路绿线只有2个光耦次级有几百毫伏电压变化,像这样如何维修?

网友:
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