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蹭夜间电价便宜,新能源汽车能用定时器充电吗?

楼主(2021-08-20):
一般我理解的充电顺序是  插插头---插充电枪----拔充电枪----拔充电器插头
现在为了蹭夜间电价便宜,想用一个定时器来充电,就从晚10点充到早6点,周末三个晚上充电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充电枪一直插在车上,插头一直插在定时器上。等于的效果是充电过程中停了两次电。

哪位高人从原理上解释一下这对逆变器,电池有无影响。

网友A:
锂电池随用随充,没问题,加了定时开关也一样,只要定时器能够满足大功率就行

网友B:
车上不是有预约充电吗?设定12以后自动开冲

网友:
车子有预约充电功能可以用

网友C:
定时器+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D:
文案我是看不大懂,但我定时充电的电动汽车已经开了几万公里了。晚上10点起充电,次日7点断电。充电功率3000瓦,一晚上也就6块钱电费。三五天充一次够了,

网友E:
微电脑定时开关,可以设置,星期、北京时间,多组定时开关,加接触器,可以控制220伏普通充电,380伏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随用随充,没问题,加了定时开关也一样,只要定时器能够满足大功率就行 ...

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充电过程中突然断电,那对整个充电系统和电池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不是有预约充电吗?设定12以后自动开冲

他不会自动停,早上需要手动停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案我是看不大懂,但我定时充电的电动汽车已经开了几万公里了。晚上10点起充电,次日7点断电。充电功率300 ...

你断电是先拔枪断电还是先拔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

我的问题是如果接触器断电,这时候充电枪,逆变器还在工作,这突然的断电会对充电系统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电脑定时开关,可以设置,星期、北京时间,多组定时开关,加接触器,可以控制220伏普通充电,380伏快充 ...

我用的是8A的充电枪,有现成的定时插座。
就是不知道充电时断电对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