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单教程&带你了解报废手机发挥余热拆存储器做高速U盘过程

楼主(2021-08-20):
     上一个帖子说了,用坏手机存储器做U盘,今天它来了……
     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很久了,很多家里都有摔坏压烂进水修不好的报废手机。像近几年的智能手机内存至少是16G起步,真正存储芯坏的很少。放在家里也是吃灰,拿去换菜刀换盆换剪子还担心信息安全...
    那就不如发挥坛友爱折腾求实用关键还成本低的高速U盘让其发挥余热吧,是不是真的高速后面有测试。

工欲其事,必先利其器

各种自己用刀片打磨的刀:撬芯片的撬刀 除胶刀,钩刀,刮锡刀等

植锡网,固定锡浆熔化成锡珠在芯片上面

两台热风枪,空闲时也可以看看电视

平时干活主要用习快克861DW,旁边的安泰信辅助,这个也11多了,还能正常使用

部分拆出存储芯片的坏主板

拆下芯片了

芯片身份

拆下的部分存储片和CPU

处理干净上面的黑胶后,植好锡备用

USB3.0   NS1081主控板和壳子,右边有两片绿色的是苹果硬盘的

一楼完,楼下继续

楼主:
接楼上继续

芯片把黑胶和以前的锡弄干净后锡网对好位置,刮上锡,风枪加热成锡珠

植好锡的样子

221脚的芯片,一样对好位,刮上锡浆

加热后明显就成鍚珠了,撤开风枪,稍等冷却一下就可以把芯片和锡网分开了

其中几个植好锡的,植好锡后,放上一点焊油,风枪轻轻吹一下,让不正的锡珠归位,放一边备用

对了,自己”秘制“的焊油,比松香使用起来灵活多了,很好控制量

夹具固定好主控板,装上对应脚位的芯片,装完这边个让它冷却,换个方向装另一个

量产工具,电脑除了键盘鼠标外的USB设备全拔掉,做好的通通插上,执行全部,坐等量产好

已经全部识别了

其中做好的几个

一种壳子装一个看一下

32G的来个速度测试图看下,网上卖的那些X迪,金士X的,USB3.0 32G的介绍的写入速度普遍在20左右,这个70算不算高速呢

64G双贴的128G速度,写140读150,速度怎么样?算不算高速?没概念?注意我这个只是USB3.0,不是他们的3.1  3.2系列。

X猫上出售的这个近200的128G的详情里只描述读取速度是150M\秒,为啥不介绍写入速度也是150M\秒。你这USB3.1是真的吗,咋和我的3.0一个速度了。问客服说官方没介绍写入速度(这也太不自信 吧)只说保证是正品。欢迎拿tian猫 jing东上的闪di/金士dun等品牌同容量的USB3.0的来比速度,比性能,比价格

怎么样,报废手机是不是成功发挥余热了

全文完,你学会了吗

网友A:
赶上直播了,那个用减速电机做的电动螺丝刀很不错啊

网友B:
螺丝刀也是自制的吗?

网友C:
需要物料,和软件,等着学习

网友D:
苹果8p以后的硬盘现在不好改U盘

网友E:
赶上直播了,等更新

网友:
赶上直播了,有意思

网友F:
看样子不锈钢盆 换了不少旧手机啊

网友:
历尽沧桑的夹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那个用减速电机做的电动螺丝刀很不错啊

这也被你发现了,外观太丑了,不过用得顺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也是自制的吗?

必须是呀基本天天都要使用,拧小螺丝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物料,和软件,等着学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物料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8p以后的硬盘现在不好改U盘

假货宝上有对应主控板卖,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赶上直播了,等更新

欢迎观看,更新完成了

楼主:
你们都速度好快,刚更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不锈钢盆 换了不少旧手机啊

多数是顾客修不好现金回收或置换其它手机的

楼主:
只要修主板基本都会用这个夹具,焊油吹到上面了没有及时清理所以就很脏了

网友G:
ns1081发热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ns1081发热量大不大?

跑圈肯定发热量大,网上有人专门做了测试,只要不有事没事的用来跑圈测试,正常使用是可以传下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