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 DELL vostro主板更换机箱开关跳线接法与改造

楼主(2021-08-20):
原装戴尔电脑的前置USB接口两个全都坏了,拆开一看是一种模块不好维修更换,想到了更换普通AT机箱解决,结果发现DELL的主板跳线完全就是一种奇葩设计,简单的接好可以开机,但是不能按键关机,强制关机也不行。剪掉原装跳线插头研究一番,终于解决!给大家个参考!!

这是一块DELL 戴尔VOSTRO 270Z主机B75主板

更换机箱后正常接跳线可以实现开机、重启、电源灯和硬盘灯也正常,但就是无法正常或强制关机~!下图是接线顺序!

经过对原装接线的观察,看到有两个短接的线分别对应相应引脚

经过考虑感觉还是直接在主板背面焊接漆包线将这三个点串联起来比较好操作,如下图

准备好漆包线和电烙铁开始操作

完美改造完成,可以正常顺利关机了。功能都正常了

网友A:
Dell这么设计估计就是不想配件流通到市场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这么设计估计就是不想配件流通到市场上吧

不光戴尔,惠普、联想全一个德行!

网友B:
一般这个我们不改主板,直接改线就行,这个其实是上拉/下拉的结构,根据原来的设计改装开机线就行(有些服务器主板的更离谱,前面板模块上有电阻网络,识别到才给用)

网友:
焊的真丑啊

网友C:
主板,变成修过的了,以后不想要了不好卖了。。。

网友D:
老铁能把BIOS备一份出来吗?
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为了装WIN10把启动方式改成了guid的,然后格盘解镜像安装启动一切正常,但第二天再开机就无显示只会滴滴反复报警了,BIOS跳线复位无效,拆电池放电也不行,凭着服务编码去官方下了EXE的BIOS文件然后回来拿命令行提取了镜像,用编程器刷完能开机启动了,可一旦把启动方式改成GUID就又黑屏不显示了,按网上的说法DELL的滴滴两声是内存的问题,把原机2G的1600拆了换到其他H61上正常,把H61上4G的1333换到这机器上照样滴滴不开机,现在怀疑要么BIOS文件有问题,要么是那个25的闪存有坏块了,打算再刷一次如果还是这样就买个闪存换下试试,还这样估计只能老老实实的用MBR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能把BIOS备一份出来吗?
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为了装WIN10把启动方式改成了guid的,然后格盘解镜像安装 ...

这是戴尔主板的通病,没用的

楼主:
我这焊工还丑啊。我以前也追求极致美观,但发现越这样反而越达不到要求,还把板子焊秃噜皮。所以现在逐渐追求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个我们不改主板,直接改线就行,这个其实是上拉/下拉的结构,根据原来的设计改装开机线就行(有些服 ...

改线其实更容易搞坏插头,要把机箱的线拆芯,之前我就这样操作不是太理想。除非买好新的跳线帽从新压线。要不搞坏了机箱线也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变成修过的了,以后不想要了不好卖了。。。

还行,焊回以前的样子,再撒点土看不出来再说他们要用普通机箱的话还得感谢我呢

网友E:
我宁愿修USB接口我也不愿意换品牌机机箱,品牌机机箱防辐射好得多。

网友F:
如果不用光驱可以买光驱位usb面板就不用换机箱了。

网友G:
也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第一个设计的,所有接口朝天的,真是鬼畜式设计。用不了多久你的USB口就接触不良,里面全是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用光驱可以买光驱位usb面板就不用换机箱了。

但是那样好难看,以前的接口就要用口香糖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宁愿修USB接口我也不愿意换品牌机机箱,品牌机机箱防辐射好得多。

这倒是真的,原机箱特别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第一个设计的,所有接口朝天的,真是鬼畜式设计。用不了多久你的USB口就接触不良,里面 ...

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个创新设计呢

网友:
为什么要去焊它。。做个线多好 。。我认为能不改支主板就不改。。改外围的。

网友:
良心想的H61板子  硬盘电源线是插在主板上面的 电源口是没有SATA的电源线的    开关机和音频接口USB口也不是常规通用   就是故意搞的不让你通用

网友(2022-01-13):
品牌机机箱就这德行,联想改线原先网上很多资料的,我多年前改过一个就索然无味了,扩展性太差,防辐射再好,质量再好,装不进新的器件又有何用?电脑辐射这么严重,那开网吧的,干机房托管的岂不是早就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