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爱威功放机DSP2050N

楼主(2021-08-20):
平常就用来K歌用的,听音乐有小音箱,功率管用的是B817/D1047 (三洋160V12A100W),就是有时候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声音,音箱接线也检测过了,怀疑继电器接触不良导致的,因不会更换继电器,目前凑活使用。

网友A:
经典的单片机和功放组合

网友B:
做工和用料都一般般了,不算是HIFI功放机了。

网友:
看着就有点沉

网友C:
把继电器外壳用镊子搞开,用沙纸打磨触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D:
怀疑继电器问题的话,每个都嗞一下WD-40,如果不行,就不是触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继电器问题的话,每个都嗞一下WD-40,如果不行,就不是触点问题了

主要是拆不开继电器上边的帽,有没有什么技巧

楼主:
请说一下这台机器的优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继电器外壳用镊子搞开,用沙纸打磨触点

用镊子翘了,不过没撬开,可能没掌握技巧

楼主:
大概10-11公斤,确实沉甸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用料都一般般了,不算是HIFI功放机了。

应该是比较便宜的定位家庭用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单片机和功放组合

应该属于比较普通简单的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支持

网友:
第一:其中一只是半假牛。第二:不是东芝管,这SEC光子都经常出现在低档的功放。第三:4558D运放你以为HI-FI会用到,NE5532别人都不玩。第四:没看见有杜比的解码芯片,何来的解码?
你会跳的原因大概是声音和低音轰得功放放管负荷不够力,吸电器保护,假如小音量不会跳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变压器供电不足引致继电器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拆不开继电器上边的帽,有没有什么技巧

盖子下面两边有卡扣,确实不好翘,只能整个继电器拆下来才能翘了

网友F:
楼主检查下这个功放是不是有多路输入RCA座,把它的焊点和周边检查一下,我的功放也有断续,有时候缺声道,或者声音小,也曾经怀疑过是继电器接触不好,拆开看清一色的ALPS,不应该那么容易坏,果然是RCA座虚焊了

网友:
结婚时候也有一个功放,最近搞了个简陋的影音室,想看看电影,没啥投入,就买了个投影仪,音响是咸鱼淘的,功放想着利用旧的,5.0环绕接05年的模拟功放,声道时有时无,各种不称心。最后还是咸鱼淘了个次世代的才消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检查下这个功放是不是有多路输入RCA座,把它的焊点和周边检查一下,我的功放也有断续,有时候缺声道, ...

谢谢,我有时间拆开来看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