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B320i开机不显示通病维修,APL5930供电芯片损坏,顺便升级CPU

楼主(2021-08-20):
帮同事修的,修了好久了,都有点忘记了,今天看到图片,发帖记录一下吧。开机不显示,但指示灯正常。网上查了B320这款机器是通病,是供电芯片坏APL5930,通过飞线,从PCH供电部分取电压即可。顺便把CPU升级成i5-2500S

在CPU旁边有个显卡供电芯片APL5930(序号PU16) ,输入3.3V,输出1.0V,设计电流2.8A

芯片的3、4脚是1.0V输出脚

芯片的5脚是3.3V输入端

这是APL5930供电电路图

故障时,测得此1V电压偏低

在内存旁边的电解电容的位置,是PCH供电,正好是1.05V,设计电流6~10A,从这里取电应该够用的。

取下坏掉的芯片APL5930,然后飞一根线,尽量粗一点,因为是供电线

在附近找个合适的焊点就行,我焊在了PR290上方

开机有显示了

再测测电压,1.05V正常

经过飞线过来,基本没啥压降

下面看看整体布局

发现了没有,难怪这个芯片坏,本来就是通病,还在上边穿了一层棉袄(易碎贴都焦糊了)

原来是CPU有点弱,就升级了一下i5-2500S

网友:
贴易碎标,本身就是修过的吧!

网友:
竟然用的是台式机的U,2500s是低功耗u吧?

网友A:
维修大佬。问个问题。 一台联想的本 用电池一切正常。 插电源立马掉电关机。 拔了电池只用电源无法开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显卡应该是6470M吧,比集显强多少???

网友:
通病就好弄很多,直接焊就行,最怕疑难杂症的超费工夫。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芯片换了?供电飞线容易影响PCH的吧
另外说这芯片电压就差了0.1V多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一体机,同样是显卡问题,开机不定时不显示。之前在家电维修论坛看过人家修过类似,奈何要修的那个电容太小了,手残做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大佬。问个问题。 一台联想的本 用电池一切正常。 插电源立马掉电关机。 拔了电池只用电源无法开机。求 ...

我想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太谦虚,大神级维修。~

网友:
大神技术贴,果断收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换个电源试试?

无解  换了电源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芯片换了?供电飞线容易影响PCH的吧
另外说这芯片电压就差了0.1V多一点就不行了? ...

业余的,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电流应该是动态的,也不可能一直最大。好比显卡工作功耗也是动态的。APL5930是线性稳压器,类似于7805。按输入3.3V和输出1V,电流2.8A算。功耗将是(3.3-1)*2.8=6.44W。所以散热也是个问题,当然不可能一直这么大,电压下降,是性能不行了。不像PCH供电,是DC-DC降压,功耗低,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  换了电源也不行。

不知道你是啥型号笔记本?DC供电和电池BAT之间是有很多元件的,除了MOS管,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来控制的。比如下图

网友:
南桥的电压借来显卡用,南桥的供电压力不会太大吗

网友:
看起来是缺陷设计啊,3.3V入,1.0V出,还是线性稳压,最大2.8A,满载这个SOP-8封装的IC就有6.44W的散耗功率,肚子底下的那点铺铜根本就不够散热的,不烧才怪啊

网友:
移花接木的方法真的不错,记得当年修液晶的时候,有个22寸屏逻辑板上有一个供电芯片坏了,像是输出VGH,VGL什么的,还有一个VCOM,也就是5V,不正常。直接从屏供电飞过去,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