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初学单片机,驱动一块不明ETC液晶屏。

楼主(2021-08-20):
上次驱动数字温度传感器成功,信心大增,想挑战下液晶屏,翻箱倒柜找到个以前捡的ETC,上面有个小屏,就是这货

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以前发拆机贴时,一个坛友提了句,说是ST7567,不知道准不准确,也只好按这个思路来。用放大镜观察排线出线,测量与电路板的连接,结合网上的资料,大慨确定引脚定义。连接单片机,刷入网上找的程序,OK!

网友A:
赶紧看看etc上用的什么主控。如果是STM32你就赚大发了。几十块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看看etc上用的什么主控。如果是STM32你就赚大发了。几十块钱一片。

国产的,fm33g026,应该是32位,还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噢~~

谢谢,请多指教。

楼主:
主要参考了坛友的帖子,程序也是他那儿下的,在此表示感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766
下面是引脚定义,有同样屏的坛友可以参考

网友:
上次驱动数字温度传感器成功,信心大增

网友:
无论什么屏,主控就那几种

网友:
屏是96*32,所以128*32显示缺少右边一些

网友:
主控是st7567下载个资料,指令没几条。大部分12864都用这个主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ETC,液晶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芯片是STM32L系统的,看来后面又换芯片了!

网友(2023-02-12):
又一个掉坑里面了,祝玩得愉快

网友:
不错不错,6毛的屏…

网友:
96x32的,用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参考了坛友的帖子,程序也是他那儿下的,在此表示感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请问这款液晶屏的薄膜引脚间距是几毫米(或mi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款液晶屏的薄膜引脚间距是几毫米(或mil)?

0.6元的9632,没有背光。图是评论里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6元的9632,没有背光。图是评论里边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参考了坛友的帖子,程序也是他那儿下的,在此表示感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这个主板能不能直接用啊 就光改程序 多好 废物利用到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