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轻巧放光明:菲尼克斯E05R钥匙手电试玩

楼主(2021-08-20):
一直以来,随身使用的小手电,都以使用AAA电池也就是7号电池的居多,轻巧便携、电池易得。但是碱性电池1.5V的电压又不足以发挥灯珠的最大能力,保持小身材、高亮度,还需要更高电压的锂电池来驱动。

今天要说的就是保持精巧身段、迸发最大能量、还不用更换电池的随身小手电——FENIX菲尼克斯E05R,指尖的光明足以照亮黑夜。

小巧身材随身带
夏季快到了,简便出行携带的东西越小越轻越好,E05R作为菲尼克斯E系列的EDC手电,突出的就是小巧,筒身长度只有68mm,筒身直径15mm,仅比AA电池略长一些,带一个快挂钥匙扣的重量才26.5克。

身材小巧最方便之处就是随身携带,可以用快挂随手将E05R挂在钥匙、背包挂环等位置。本人喜欢将手电挂在拉链头上,平时挂着不觉累赘,需要时随手抓起就能使用,非常方便。

E05R采用A6061-T6铝合金材质作为外壳,铝合金具有强度大、重量轻、散热快、不易腐蚀等特点,最适合作为手电外壳。表面采用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进一步提高手电表面抗磨能力。除了经典夺目的曜石黑色外,还有清新如风的薄荷绿和深邃高雅的沙漠棕,共三种颜色可选。

筒身采用横向环纹配合五条轴向宽开槽,提高抓握时的手感,另外也有通风透气散热之功效。表面使用白色镭雕印字,黑白印衬清晰可辩。

尾部有一个扁平的穿绳孔,可以配合钥匙环快挂使用,孔隙宽度2mm长度5mm,也能够使用稍细一点的伞绳,DIY手绳搭配使用。

尾部一体式的挂绳孔最窄壁厚也达到了1mm,足够承受E05R的25克重量,即便通过快挂环提着5公斤的重物,也没有拉坏扯断,平时使用强度足够了,挂在钥匙上也不用害怕丢失。

性能设计高亮度
E05R使用一颗CREE XP-G2 S3型号 LED灯珠,最大光通量达到了400lm,正白光色温,电路最大功率达到3.4瓦,这对于小手电来讲已经足够高了。

灯珠外部采用一颗高效率的全反射透镜导光,能够带来更均匀的照明亮度,以及更柔和的环境补光效果。正白光色温的灯珠通过透镜导光形成中心一点、周围一圈的“黄水”。

从对墙约30厘米距离的光斑来看,主光斑亮度均匀,直径大约10厘米,副光斑与主光斑有过渡,亮度比主光斑低一些,但也能保证充分的照明,与光斑外的环境没有明显的明暗交界,也就意味着E05R能够获得较为开阔的视野。

E05R使用了成熟技术的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相机可拍摄的频闪和电路的啸叫,对人眼比较友好,压低曝光参数可以看到与黄水类似的中心一点、周围一圈,这就是实际出光的光路。从使用情况来讲,照射面积大、亮度均匀的照明,眼睛看起来会更舒适。

E05R有4个常亮照明档位,分别是低亮3lm、中亮25lm、高亮150m、极亮400lm。从夜晚的实际效果来看,四挡亮度、照明范围、照射距离都逐渐增大,能够保证夜晚不同环境亮度情况的使用。

尤其是在较为开阔地带,E05R的透镜导光能够带来宽泛均匀的照明效果,光线可以从脚下向前铺开,左右几乎呈180°的出光效果,能够带来较好的近距离使用效果,保证开阔的视野。

平时加班后走夜路回家,或者在户外活动中遇到较黑的环境,可以随手从兜里掏出E05R,作为近距离照明使用,即便是中亮、高亮两个档位,在几无光线的环境也能保证使用者的脚下安全。

E05R属于偏泛光的手电,这也符合EDC照明工具的定位。由于具备400流明的最大光通量,E05R的射程也能达到65米左右,保证了夜晚人眼目视的距离。

其实超过50米以后,虽然E05R的亮度会减弱,但是这种大范围铺射均匀亮度光线的效果,确实能够保证人在夜晚没有视觉盲区,而且不会由于明暗差距较大而觉得不适。

单键操作很方便
E05R灯颈部位有一个平台,上面是金属侧按开关,直径约6.5mm,表面有同心圆环纹,具有较好的手感。另外,平台的形状与灯颈不同,在黑暗中易于通过触觉迅速找到位置,便于盲按操作。

开关的位置比较靠前,手指操作也会比较方便。操作逻辑比较合理,长按0.5秒左右开关机,开启3lm的低亮档位档位;单击开关实现低—中—高三挡循环,适合快速调光使用。开关按键的触发行程约为2mm左右,手感比较清晰。

E05R的极亮400lm不在正常的档位循环之内,开机后,无论在哪个档位,只要按住开关不松手,即能开启极亮,保证随时的使用需求,松手即灭。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保证误开机后不是最大功率,不会因为过热而引发危险。

说到误开机,E05R设置了按键锁定功能,只要在关机状态双击开关,就能实现锁定,此时以低亮闪烁两下提示使用者;此时按动开关,主灯同样将闪两下,不会开机;如需解锁同样需要双击开关,主灯开启低亮档位即表示已解锁。别看E05R的开关比较小,左手带着手套也能准确操作。

旋转充电又防水
E05R的筒身分为两层,外层是一个套管,外部下端印有充电标志和一个旋转的箭头。

一手捏住筒尾,一手按照箭头的方向旋转外部套筒,即能露出E05R的充电口。筒身的纹路在拧动时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

E05R内置一颗320mAh聚合物锂电池,通过露出的Micro—USB口进行充电,免去了更换电池的不便。为了避免内置电池过放而损坏,平时最好不要将电量用尽或者长时间不使用。

长时间不使用手电时,还是要记得三四个月充电一次,这就是内置电池的唯一不便之处。实测E05R的充电电流0.18A左右,功率0.9W,充电中充电口左侧的红色指示灯会点亮。

大约用时两个小时,绿色指示灯亮起,提示充电完成。一共充入278.2mAh电量,考虑到电池之前没有完全放完电,说明书没有虚标。

E05R周身没有可拧开的连接部位,充电套管用防水圈密封,充电完毕后将筒身旋转复位,就能实现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使用中完全不必担心进水损坏。

恒定输出稳续航
按照惯例,还是要对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圆柱形筒身的唯一不足就是易滚动,配上快挂环以后就好多了。

E05R的四个档位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总体来讲比较均匀,极亮的照度高出高亮两倍还多,这就确保了在需要时,E05R能压榨性能为使用者提供最大的能力。

因为极亮档位必须用手按住开关才能保持,大约保持了三分钟不动,手指都按酸了,再加上灯头表面的温度也比较高了,松手后即回到高亮档位照度。可以看出,E05R的持续性很好,能够一直维持极亮档位的亮度,保证使用者的需求。

松手后测量灯头温度约为42.8℃,筒身套筒的温度约为37℃,握着筒身不会烫伤,在户外通风状态良好的条件下,温度能够控制得更低。

E05R的特点就是可以随时按住开关开启极亮,并且能够保持满电状态的输出。高亮档位水平恒定输出性能好。大约27分钟时亮度开始下降,并降档至高于中亮档位照度一倍的情况,31分钟自动关机,静置片刻后仍能开启照明。提个小的建议:如果能把充电指示灯的位置放在开关侧面,能够在使用中提示电量剩余情况就好了。

简单总结在最后
E05R作为一只EDC随身手电,外观小巧、做工精致、便于携带、操作灵活、充电方便,最主要的是能够在需要时发出最大能量,带来指尖的光明,为使用者照亮黑暗和前路。

网友A:
替朋友问问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朋友问问价格多少

搭个顺风车也问一下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