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交卡维修:NFC断线恢复

楼主(2021-08-20):
手里一张长安通公交卡压断了。还有百十块钱呢。尝试维修一下。

首先用打火机烧软外壳的塑料,然后赶紧把塑料清理一下,露出漆包线。

把漆包线分成一条一条刮去表面的绝缘漆。

准备用这种免刮漆细漆包线焊接一下。

首先绘制出原理图,然后用万用表确认一下线序正确。
中间的小方块就是NFC芯片。周围的线条就是感应线圈了。注意两边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导通不是1对1,而是1对2,2对3,3对4,4对5。

然后焊接。

上手机测试,大功告成。

楼主:
先占个楼。等我找着一个废的普通塑料片,把这个NFC卡片粘上去。成品就放在这里。

网友A:
我的直接改到手机壳背面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67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直接改到手机壳背面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6783-1-1.html

手艺不错啊!

网友B:
直接拿去当地公交卡服务部,不可以免费换一张或者退余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去当地公交卡服务部,不可以免费换一张或者退余额吗?

不知道行不行,这东西又不是实名制的,可能够呛。

网友C:
应该取出芯片,另找漆包线绕新线圈粘手机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取出芯片,另找漆包线绕新线圈粘手机背面

是的,我也是弄完以后看到楼上有一个帖子才发现取出芯片应该更简单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去当地公交卡服务部,不可以免费换一张或者退余额吗?

换卡不是免费的。
余额也挺麻烦的,上次在新闻里看见过类似事件,那人是公交卡掉江里了,里面还有几百的余额,卡不是现在的一卡通,是以前的公交卡,营业窗口表示很遗憾,最后那人找记者帮忙曝光,最后过了几个月才给把余额退到另一张卡里的。好像是技术上不能禁止那张丢失的卡再次使用。

网友E:
先生莫非是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生莫非是秦人?

正宗关中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卡不是免费的。
余额也挺麻烦的,上次在新闻里看见过类似事件,那人是公交卡掉江里了,里面还有几百的 ...

我们这边(广东),可以拿张可用的卡去,帮你将余额转过去。

网友:
看来不能充太多钱,几年前我挤公交丢过,损失100多元钱,尽量用到剩余十几元充50元。

网友:
公交卡(城市通卡)和身份证是对应的,可以补卡。

网友:
现在都用手机的NFC功能刷卡了,公交卡一张小卡片没什么存在感,特别容易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这东西又不是实名制的,可能够呛。

公交卡不都是实名制的吗

网友:
手机NFC公交卡不香吗?没有开卡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去当地公交卡服务部,不可以免费换一张或者退余额吗?

读不出来怎么退?

网友:
取芯片自己绕线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不出来怎么退?

比如羊城通 卡上有 号码的,是激光打上去的,凹了下去,日常的磨损 是不会有影响的,整张卡 只要那一部分完整,就可以把钱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