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想拆卸CPU,遇到困难

楼主(2021-08-20):
想拆卸CPU,遇到困难
不好下手:螺丝被挡住了。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咋?还想暴力拆?

网友:
IO线先拔掉,然后拆除固定支架,最后卸载CPU散热器螺丝,很简单啊

网友:
拆掉固定CPU的是个螺丝就行啊,能装就能拆!

网友:
这个都说难,那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

网友A:
黑盖子先拆掉啊,看机器应该是HP的品牌机吧。

网友:
线拔掉,黑色导风罩拆掉,螺丝拧下来。翅片拿下来。

网友:
拆卸螺丝有时需要力气

网友:
这鷄子看着像戴尔的或者是惠普的品牌老机子,这种鷄子普遍高价底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盖子先拆掉啊,看机器应该是HP的品牌机吧。

好眼力!是惠普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