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个问题,怎么确认负载所需要的额定电压?

楼主(2021-08-20):
 如题,比如LED小灯珠. 电机之类的直流负载, 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它们的额定电压.

网友A:
负载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叫额定电压,那么只要在负载两端接电压表,调节电源输出电压,当led或电机等正常发光或转动了,那么电压表显示的电压就是额定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叫额定电压,那么只要在负载两端接电压表,调节电源输出电压,当led或电机等正常发光 ...

但是有的负载小于或大于额定电压也能正常工作,比如风扇或LED, 比如5V. 给到3V或给到6V,它们也有可能会亮或更亮,低转速或高转速.这个时候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才是额定电压的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