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水壶坏了,好像断路了,按下烧水,马上就跳掉了!

楼主(2021-08-20):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断路,或哪个配件坏了?

网友:
开关坏了,换一个。短路了跳闸或者起火过啦。

网友A:
是短路了不是断路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发热管阻值多少,顺便看看是不是火线搭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短路了不是断路了

网友B:
调整里面的间距可以解决,温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里面的间距可以解决,温控部分。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里面的间距可以解决,温控部分。

能详细解答一下怎么调节吗?

能详细解答一下吗,怎么调节。

网友(2021-11-12):
我推荐你还是量一下安规 这玩意 一般ptc不会有啥故障。

网友:
挺高级的样子

网友C(2022-04-14):
可能是热水壶上的开关上有个弹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热水壶上的开关上有个弹片的问题。

这个应该不是弹片控制

网友:
只有底下温控的防止干烧触电的能控制断电,换个头,几块钱搞定,水壶上那个按钮开关,只能用蒸汽冲开才能控制断电的,不可能是这个坏的。

网友:
多半是温控问题,以及温控相关的开关保持问题

网友:
用电笔测一下就好啦

网友:
描述看不清,是漏保跳还是电壶开关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