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款无刷电动扳手,求维修方案

楼主(2021-08-20):
先说好,这个是今天从废品收购站10元人民币买的。
破脏旧,没有了开关键帽,电池卡子齐脖子断了!各种变形,思虑再三,拿回来打发时间吧。
简单清理,上电,竟然是通电的,前照灯,和指示灯都能亮,按键可以操作,但是不能转。
拆机,转子已经铁屑卡死,清理,复原,竟然偶尔能转一下,感觉定子线圈,应该没有问题,驱动板应该好的,怀疑开关接触不良,拆开清洗润滑,就这样好了,声音不是很动听,
准备明天清洗加油,下面上图

输出头,卡滞,不顺畅,有锈,请教下,这两道凹槽里面,有油封之类的东西吗?

垫片,这个不需要润滑吧?

前壳,大艺的logo很粗糙,我没有见过真品,求指点

转子,有锈,但是轴承顺滑,无松动

定子线圈,出了铁锈,没有明显的损伤,变形,发热,不知道是铜还是铝

这个用该是驱动板了,外壳有开裂,确定没有拆开过,

电池触点,有变形,已经矫正

开关,已经修复,但是没有了键帽

换向卡片

电池是上一次捡的,本来准备拆电芯的,谁知道竟然是好的,而且足容量,标称4000,实测3800

充电器,也是捡来的,被剪线,重新接线,无修

这个怎么破?买新的外壳?还是修复?什么胶可以?还是机械连接?锔上?

求指点

网友A:
买个新的,用旧电池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锔上

网友C:
 不错,10元,收藏、抚摸的佳品。

网友D:
开关可能有问题 拆开看看

网友:
新外壳不贵的话买个新外壳,还能继续服役几年。

网友E:
我昨天刚修了一个,外壳摔裂了,和你这个一样  买的新壳   前边那个凹槽没密封圈,里边涂满润滑油就可以了,外边是个钢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用旧电池

就是修好,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捡来打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锔上

明天试试,真不行再说买,贵的27,便宜的才9元,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10元,收藏、抚摸的佳品。

一点也不好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可能有问题 拆开看看

开关已经打理好了,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开关的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刚修了一个,外壳摔裂了,和你这个一样  买的新壳   前边那个凹槽没密封圈,里边涂满润滑油就可以了 ...

我这拍的,不缺件吧?

网友F:
这种电动扳手四方轴上有套轴承的吗?我好像以前见过套轴承的机器,现在怎么全是钢套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哪款机器四方轴上是带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动扳手四方轴上有套轴承的吗?我好像以前见过套轴承的机器,现在怎么全是钢套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哪款 ...

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楼主:
尝试修复,也不知道这个合众双组份胶,对这种材料有没有用

网友G:
大艺这些低端便宜大路货没有维修价值的。像你这样超便宜的外壳都打满补丁,好意思拿出来使用?太抠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艺这些低端便宜大路货没有维修价值的。像你这样超便宜的外壳都打满补丁,好意思拿出来使用?太 ...

这,才叫修理!

网友:
没必要这样修嘛,买个外壳又不贵

网友(2021-09-21):
外壳大艺工模好像十块不到,发货地址南通一家店铺

网友:
买个新壳子吧 修的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