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请教这个是什么生物?海边玩耍发现的生物尸体很怪异

楼主(2021-08-20):
海边玩耍发现的生物尸体,很怪异,全身硬壳,尾巴短了,不知道活着的时候有多长,眼球也没了,还能分辨出嘴巴。问了本地渔民说是海牛,但网上查到的海牛不是这玩意,这玩意到底是啥?

网友:
这你得找藏狐老师(微博B站等平台找@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

网友:
狗头的亲戚

网友:
见过,应该是一种观赏用的海鱼,热带的
名字不知道了,我找找去

网友:
有点像海蛞蝓

网友:
找到了,应该是牛角,或者叫棘背角箱鲀,牛角箱鲀

网友:
以前养过,一百块钱一条很小的,很难养

网友:
六楼正解,见多识广,佩服佩服!

网友A:
到底能不能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不能吃?

海里的除了潜艇不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不能吃?

估计很悬,像甲壳动物,壳硬得很,再说这么小,能有什么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不能吃?

没肉全是硬骨 一般都是卖给养观赏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里的除了潜艇不能吃

鱼雷也不能吃

网友:
应该是海蛞蝓,软体动物

网友:
用肚皮试试硬不硬

网友:
鱼,箱鲀属,什么种不确定

网友:
原来6楼已经鉴定出来了

网友(2021-11-16):
海洋馆里见过不少,名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