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Y1607坏了,可以K4145场效应管替代吗?

楼主(2021-08-20):
求助坛里大神,平衡车主板里有一个HY1607坏了,手里有几个电瓶车控制器,发现里面有T430和K4145管,可以拆个换上吗?

楼主:
下图为K4145

网友A:
要对比关键参数,且这些功率管很多是并联的,坏了一个,新装的要配对其他旧的管子,不然很快就爆管,稳妥的做法是成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对比关键参数,且这些功率管很多是并联的,坏了一个,新装的要配对其他旧的管子,不然很快就爆管,稳妥的 ...

谢谢!六个管子,一对一组,如果可换以的话是换一组还是换六个?

网友B:
完全可以,因为平衡车一般都是用的6管,三相每相上下桥各一管,不存在多管并联的情况,所以直接替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因为平衡车一般都是用的6管,三相每相上下桥各一管,不存在多管并联的情况,所以直接替代没问题 ...

谢谢!

网友C:
只要耐压够,电流功率够就能代换,参数大的,可以代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耐压够,电流功率够就能代换,参数大的,可以代小的。

谢谢!

楼主:
换上了一个4145,亮红灯,试骑不转,翻转用手轻压传感器,轮子能转但声音很大,是不是电机霍尔也有问题了呢?

网友D:
6管的话,换其中一对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管的话,换其中一对管就是了。

谢谢!我只换了一个,明天试试把另一个换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上了一个4145,亮红灯,试骑不转,翻转用手轻压传感器,轮子能转但声音很大,是不是电机霍尔也有问题了呢 ...

是有霍尔电机还是无霍尔电机?可以先检查下霍尔,估计问题不大
重点检查下换MOS管那相的驱动三极管,就是驱动MOS管开闭的三极管,每相上下各三颗,MOS坏掉很容易导致三极管也坏掉
如果是用的驱动芯片那就更简单了,直接换掉对应相的驱动芯片即可(估计用专用驱动芯片的可能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别客气,我那天有事也会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霍尔电机还是无霍尔电机?可以先检查下霍尔,估计问题不大
重点检查下换MOS管那相的驱动三极管,就是 ...

正像12楼坛友所说换上了一对,可问题又来了,会咯噔咯噔,还时不时来个反转,小白搞不定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霍尔电机还是无霍尔电机?可以先检查下霍尔,估计问题不大
重点检查下换MOS管那相的驱动三极管,就是 ...

是霍尔电机,量过电机完好,换上MOS管万用表量过数据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