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力士3D颗粒大翻身,也玩一下"神仙颗粒"H27Q4T8LQA3R

楼主(2021-08-20):
积分商城用M币换了坛友一块固态盘,如下图:

58xt+H27Q4T8LQA3R。
这个颗粒属于海力士第四代3D颗粒,应该是72层堆叠的。

这个颗粒有其它坛友玩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h27q4t
上58H既快而且不掉速,今天拿到的这颗,也上58H试试。

颗粒拆了先上测试架

单颗4通道的颗粒,共4个ce,16个die。

直接开卡

开512G成功,看一下坏块数

坏块极少。

跑个分先

跑分不是特别高,顺序读写速度没问题,4k写也不错,4k读差一些。

跑个圈:

全盘写接近460不掉速,读500多。

跑完圈,摸了下颗粒,温温的,不是特别热。

颗粒测完了,直接上板。

既然不掉速,就做优盘吧,选用单贴316的u盘板。

在3.1上也跑个分

完结!

网友A:
我咋没看到,收来凑1T:lol:

网友:
山寨盘的现代,那是坏块极少,都是单颗粒大容量的,2258H上现代颗粒简直打鸡血,而且最主要的是现代颗粒在2258H中温度是最低的,
不过最可惜的是,现代V4 V5颗粒在市面上那是真的少,山寨盘也是少的可怜,算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网友B:
请教楼主,单颗512G三星k9dugb8h1a现在能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单颗512G三星k9dugb8h1a现在能开了吗?

好像能开了,固件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
这么好的颗粒做u盘可惜了

网友C:
请教楼主,两颗256G三星K90MGY8S7M现在怎么开啊?主控是2258H,用论坛的固件无法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两颗256G三星K90MGY8S7M现在怎么开啊?主控是2258H,用论坛的固件无法开卡! ...

用q0719a版本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看到,收来凑1T

58h的1T不掉速方案很多了,这个是其中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q0719a版本直接开

用q0719a版本一直卡在pretest!!请大佬看下是设置问题吗 谢谢

网友D:
范老板还有58h 316的测试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范老板还有58h 316的测试架啊

是啊,斥巨资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q0719a版本一直卡在pretest!!请大佬看下是设置问题吗 谢谢

我觉得你指定下容量,然后看看内存是不是选对了。
512G 要512mb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指定下容量,然后看看内存是不是选对了。
512G 要512mb内存

谢谢 已经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已经开好了

用哪个版本开的

网友F(2022-11-28):
范大神,这边版本的工具能共享一下吗?我有个一样型号的颗粒,上2258H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范大神,这边版本的工具能共享一下吗?我有个一样型号的颗粒,上2258H开不出来 ...

网友:
不是颗粒多厉害,而是58H厉害,但是HYV4上58H品质值得怀疑

网友(2023-10-19):
我也有个速度起飞

网友:
这个U盘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