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十字批头的疑问

楼主(2021-08-21):
请问下各位兄弟,小弟上m5*60十字螺丝的时候,用的是ph2的批头,然后用电批上的时候批头常常上到一半的时候,批头打滑,就是批头在上螺丝一半的时候十字头在螺丝头会咬不紧,自滑一圈然后十字螺丝就被打花,请问各位兄弟是什么问题,我买了全新的批头跟换了新螺丝也是这样,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螺钉的槽深不够,硬度不够,槽型精度也不够

网友A:
打60mm长的螺丝。
你可能需要一台冲击起子机,另外一个名字叫冲击批。

网友:
那就用PH3的,刀头中间要填满螺丝就不打滑了。如果没有,就把原来的刀头前端磨钝一点。

楼主:
刚刚试过用ph3批头,批头太大了根本卡不紧,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

楼主:
试过ph3的批头,太大了插不进十字螺丝头

网友B:
首先,批头质量要好;第二,电批要带扭力调节功能,能在设定的扭力自动打滑;第三,选用合适的批头,让批头刚好嵌入螺丝槽 …… 欧了

网友:
你要使劲出力压下去
除非买冲击批

网友C:
把你的“电批”照片发出来大伙诊断诊断

网友:
十字螺丝不能承受如此扭力,60太长,材料够硬,如果冲击批可能好一些

网友:
可以试试 防滑牙十字批头

网友D:
PH3太大放不下,就继续用PH2的,用角磨机把头子磨掉一点点!

网友:
螺丝头做的不标准,好的螺丝刀遇到合适的螺丝用着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PH3太大放不下,就继续用PH2的,用角磨机把头子磨掉一点点!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威威有防滑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批头质量要好;第二,电批要带扭力调节功能,能在设定的扭力自动打滑;第三,选用合适的批头,让批头 ...

请问兄弟会不会是我调到钻孔档而导致批头打滑?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电批”照片发出来大伙诊断诊断

就是这一种,是不是叫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60mm长的螺丝。
你可能需要一台冲击起子机,另外一个名字叫冲击批。
...

请问兄弟,用M5* 60的螺丝用多少牛米的冲击起子机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我有款美国欧文 别人师傅用来打木螺丝装修和装门, 咬合度很好, 便宜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