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2106电扳手奇怪问题,停用后不开机

楼主(2021-08-21):
电池插上,一直不停用没事,放个2.30分钟,在用就没有反应了,把电池拔了,过一会插上电池又正常了,反复这样的毛病。是开关还是控制板出问题了?估计是控制板的问题,网上说这是大艺的通病。问问大家怎么看?

网友:
先拆开看看机械部分磨损严不严重再考虑换主控和开关。

网友:
大艺还有这么骚的绿色?

网友:
主控问题,只能换

网友:
用大艺的好处就是配件齐全。

网友:
我的和你的相反,插上电,指示灯都亮,就是不转,放很长时间,就能转了,不能拔电池。拔下来,又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