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变量运算疑惑,为什么STM8单片机里面需要加(unsigned long),STM32不需要

楼主(2021-08-21):
为什么STM8单片机里面需要加 (unsigned long)    V=( ( (unsigned long) (A_V - V_bias) ) * range) / V_coefficient;
而STM32单片机里面不需要加? V=( ( (A_V - V_bias) ) * range) / V_coefficient;

网友A:
8位编译器的默认字长
32位编译器的默认字长

网友:
默认常数整数 与CPU位数有关。

为了程序的健壮和可移植性,还是加上吧。

网友B:
前边的加是为了强制转换成unsigned long这个格式,STM32是不是定义的时候就是长整形?主要还是看定义变量的时候是什么形的变量。

网友:
最好别用unsigned long这种定义,用UINT32,这样移植起来方便,不管8还是16还是32位,只要把.h改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边的加是为了强制转换成unsigned long这个格式,STM32是不是定义的时候就是长整形?主要还是看定义变量的 ...

STM32 不需要强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编译器的默认字长
32位编译器的默认字长

半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