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新买的华马写保护读卡器测试

楼主(2021-08-21):
前几天发了一贴,展示了某鱼收的魔改写保护读卡器,虽然强加了写保护开关显得很拉风,但缺点也是有的,一是工作起来发热过于严重,可以说是烫手,比我用过的任何一款3.0主控U盘都热,不环保啊,而是价格太高,毕竟有手工费在里面,21世纪什么最贵?人工费

今天主要给大家展示并推荐一款,可能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官方推出的自带写保护开关的3.0tf卡读卡器

华马这牌子之前没听说过,不过从今天起我就要关注他的后续产品了,非一次性包装有点不喜欢

背面的说明,我就不看了,大家看看就行了

蓝色的led灯还是很拉风的

这读卡器默认就上锁状态,没有删除菜单

写保护开关在侧面

这种半隐藏式开关的好处是不会误触碰,缺点是必须要一根细长的东西来拨动,比如牙签,或者我这根随时细带的顶针
总之一句话,这个读卡器虽然只支持tf卡,但非常贴心的加入了写保护开关,少有的良心厂商,目前某宝也就25块左右,大家如果觉得可以,不妨来一发
打完收工

  • · wifi|主题: 43, 订阅: 12

网友A:
具有写保护的读卡器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楼主的一点感慨倒是有点不同意。在墙果,人工费绝对不是最贵的。

网友:
找到了,感谢楼主分享,已入,可惜不是2.0,2.0兼容性应该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

不是都说了,某宝,直接搜华马,或者写保护读卡器

网友C:
"高速读卡器",真的高速吗?跑个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读卡器",真的高速吗?跑个测试看看?

手上只有u1的卡,测不出最大速度,但确实是3.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u1的卡,测不出最大速度,但确实是3.0的

入手了,谢谢楼主分享,不知道3.0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等我的到了我也搞个U3卡测评试试,横比几款读卡器

网友D:
我也下单了,估计3两女的到手,准备焊接spi,刷固件,这个原厂的没有spi,3.0的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下单了,估计3两女的到手,准备焊接spi,刷固件,这个原厂的没有spi,3.0的有兼容性问题 ...

如果刷了会提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刷了会提速么?

网上不是有很多gl3224的帖子吗,不刷2.0没问题,3.0很多不识别,刷了就好了,本来这个东西25元包邮,哪怕是20元价格也不便宜,这个spi芯片根本没有涨价,1毛多少都不愿意加上,要不是有现成的写保护,我都不想买

网友E(2021-10-25):
一直在想,TF转SD拨掉那个划扣不也是写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想,TF转SD拨掉那个划扣不也是写保护吗

卡套没有写保护功能,那个开关起作用的前提是配套的读卡器能够支持写保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卡套没有写保护功能,那个开关起作用的前提是配套的读卡器能够支持写保护 ...

GL3224可以用卡套开写保护,我测试过,就是之前那些ASUEN啥的GL3224,卡套拨开关就没有删除选项了
螃蟹的USB2.0也支持,那个FE1.0好像也支持
卡套写保护也就是断开一个针脚
手动TF写保护可以贴个绝缘贴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GL3224可以用卡套开写保护,我测试过,就是之前那些ASUEN啥的GL3224,卡套拨开关就没有删除选项了
螃蟹的 ...

那种胖乎乎的读卡器支持我知道,当时我买了俩

网友F(2025-04-13):
引用 网友A:
具有写保护的读卡器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楼主的一点感慨倒是有点不同意。在墙果,人工费绝对不是最贵 ...

哪里可以买到带写保护的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GL3224可以用卡套开写保护,我测试过,就是之前那些ASUEN啥的GL3224,卡套拨开关就没有删除选项了
螃蟹的 ...

GL3224读卡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可以买到带写保护的读卡器?

读卡器的写保护是在存储卡上的。